我需要1米内实现实时、可靠的20Mbps的有线通信,请问?接续

楼主(2017-08-19):
接续:
1、PCB、连接器、线缆、信号类型,应该怎么考虑?
我所知信号类型单端、差分、光纤,看过一些光纤接口模块,似乎很轻易就可以上G到几十G的速度,并且可以传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真厉害,但光纤不耐折,自己也对它不了解,哪里可以卖到体积小一点的光接口模块。

2、我现在的方案是:STM32F7+斯密特触发器(高速)作接口驱动+航空接头+1米屏蔽线+航空接头+STM32F4,信号用的是单端3.3V。
大家觉得我现在的方案如何?
现在做的10Mbps,已经做出来了,没有问题,也测试过误码率,100s内(再长时间,也没有问题吧),为0。

3、假如我需要12路这样的通信,用什么样的方案比较好?
目前我的一个想法是:SOC+双口RAM+FPGA+扩展12路高速串口(20MHZ);
还没有做出来,只是想法。
因为用于实时控制方面的应用,实时性、可靠性要求高!

对于电信号的信号类型,传输速率和传输长度的一个关系:

出自:TI-RS-485 Reference Guide

网友A:
以太网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不行么?

以太网,没有用过。这种复杂通信,实时性一般都不好,并且不可靠。

网友B:
短距高速,当然是LVDS收发器配双绞线(网线)最实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太网,没有用过。这种复杂通信,实时性一般都不好,并且不可靠。

以太网不可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距高速,当然是LVDS收发器配双绞线(网线)最实用。

正解
以太网实时性不一定满足楼主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太网不可靠,呵呵~~~~

这样子吧,假如我需要发20个字节,1khz频率,以太网能不能提供一个稳定在5us的传输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距高速,当然是LVDS收发器配双绞线(网线)最实用。

假如我用LVDS传100Mbps,传5米,其中的线缆有没有具体的参数要求?还是随便一根屏蔽线,都可以?
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判别这根线能不能跑100Mbps 的信号?

目前我都是实际搭个电路出来,把线连接上,然后测它的信号质量和实际通信的误码率,靠试验来验证。缺少一种对线的分析方法。

楼主:
之前做宽带放大器的时候,有用过同轴线,这个是有特性阻抗要求的。不知道在屏蔽线上有没有这方面的参数,可以选择。

网友:
LVDS,不二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做宽带放大器的时候,有用过同轴线,这个是有特性阻抗要求的。不知道在屏蔽线上有没有这方面的参数,可 ...

第一眼看成无线了。。。

是让你用rj45传lvds,要想非常可靠,有可能要用屏蔽线和网口变压器。不过如果没有强干扰,要求就没有这么高了。

还有,要想0%误码,很难。

网友:
以太网怎么不可靠了。车载以太网 现在用的这么多 都是实时的

网友: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都是现成的,想要实时性,在数据链路层处理数据即可。谁让你跑到应用层来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太网,没有用过。这种复杂通信,实时性一般都不好,并且不可靠。

只用以太网的物理层和链路层,延时还是可控的。

网友:
某宝搜下1x9,是光纤收发模块,再买两根光纤跳线。可以支持150M通讯速率

网友D:
网线,光纤,USB之类的很多呀,是不是实时的看你怎么处理,而不是看接线

网友E:
实时信,看你对数据怎么处理,给你光纤,数据处理不好说不定还不如以太网!

网友:
LVDS + 六类网线,应该能够满足。主控用FPGA做吧。

网友:
LVDS 另外你用STM32貌似有些不合理,一般这个速度都是FPGA做的了。
低速率用RS422,高速LVDS。

网友:
十二路。。。那个stm32可以这么干

网友:
以太网应该可以,毕竟工业以太网 ethercat 就是基于以太网的,机器人控制啥的 多个伺服同步 都是ethercat总线。

网友F:
以太网,只用物理层(不要用UDP 和TCP ); 就和串口一样, 收数据,发数据, 几十MBPS 肯定没有问题;没有延时的

网友:
接口协议比较重要

网友G:
还是付费咨询吧,免费意见不靠谱

网友H:
不谈限制的实时是假“实时”。

网友:
MAC 对 MAC,传输速度不会差。如果走线断,加屏蔽不太会有啥问题。

网友:
1米还是老老实实点对点的网线吧。

网友I:
用STM32F7的话 可能楼主的方案就有问题,我们大量处理类似的东东,10M 20M 50M 100M  ,都是FPGA实现,前端接口到数据处理,几乎没什么压力,用单片机的话,烧脑严重。建议楼主从头理一下思路。

网友:
目测LVDS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谈限制的实时是假“实时”。

用在机器人上的主控控制和轴控制器之间通信
延时控制在10us以内,还有能做到1对多的同步发送和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STM32F7的话 可能楼主的方案就有问题,我们大量处理类似的东东,10M 20M 50M 100M  ,都是FPGA实现,前端 ...

有何问题?m7的串口最好能支持27MHZ,最多能有8路。
用fpga做好之后,请问可以如何接入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STM32F7的话 可能楼主的方案就有问题,我们大量处理类似的东东,10M 20M 50M 100M  ,都是FPGA实现,前端 ...

您说100M无压力,让我很心动,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太网,只用物理层(不要用UDP 和TCP ); 就和串口一样, 收数据,发数据, 几十MBPS 肯定没有问题;没有 ...

如果要做1对12的通信,如您所说,不用上面的协议,有办法实现?我不能准备那么多个网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付费咨询吧,免费意见不靠谱

阿莫这里有付费咨询的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时信,看你对数据怎么处理,给你光纤,数据处理不好说不定还不如以太网! ...

您说的是,目前我能想到接入处理器最快的办法就是双口ram,因为我后面处理还是用ARM的soc

网友:
LVDS,可以参考cameralink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太网,只用物理层(不要用UDP 和TCP ); 就和串口一样, 收数据,发数据, 几十MBPS 肯定没有问题;没有 ...

是的。 建议用此方法。

网友:
用EtherCAT不知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可靠高速通讯,
物理层考虑,最常用的主要是光纤、同轴、差分三种技术
最简单的,直接收发数据
为了可靠一点的,通常做一些抗干扰编码、解码
再可靠一点的,建立媒体层协议,比如底层以太网,也要建立一个底层链接
剩下就是根据需要选择了
事实上如果底层处理速度足够快,把十几路复用成一路也是可能的

网友:
EtherCAT肯定是行业验证过的,可以多轴通信的

LZ提出的要求本身都是没有验证过的,万一20Mbps不够用呢,12路也不够用呢

建议付费咨询,咨询费可能好几万吧,踩过坑的人才有资格告诉你往哪走

ps:TI随便画个图你也敢信,测试限制因素很多都没告诉你,比如误码率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网线,光纤,USB之类的很多呀,是不是实时的看你怎么处理,而不是看接线

USB通信速度可以做到多少M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USB通信速度可以做到多少M呀?

USB2为480MBps
USB3线多,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何问题?m7的串口最好能支持27MHZ,最多能有8路。
用fpga做好之后,请问可以如何接入处理器? ...

接口速度能达到,你考虑一下数据的缓冲、处理这些工作。我们现在这些工作都是FPGA来处理,或者通过pcie和CPU通信,FPGA上带DDR缓冲区,这些应该是常规做法了。

楼主:
我是在一台设备上使用。
Ehtercat扩展性好,更适合多台设备之间的通信。并且接口成本高。
赫优信有Ethercat接口转SPI或转双口RAM的,主站或从站接口模块。之前同事问,报价大概是2000一个。

网友:
5us = 200K,每帧20字节,跑满总的数据量才4MB,,而你现在的控制频率才1K,也就说才20kB/s真的不算高速总线系统。
基本上工业现场总线的高规格版本满足你的要求都是绰绰有余的,不提PROFINET,CC-Link IE这些以太网物理层的总线标准,这俩协议的485物理层总线标准都可以跑到10Mbit朝上。
然后10Mbit的带宽,算下来1MB传输带宽除非你跑满,否则也是够用的,因为控制频率就1k,100us内响应和5us内响应是没有区别的。

至于EtherCAT,PROFINET,powerLink这些生来就是为了高实时性,高确定性的总线标准,人家现在都可以走千兆物理层了,与其考虑传输阶段的延迟,还是考虑一下硬实时系统的各种坑吧。
不知道LZ是干哪一行的,搞电子的可能不是很了解,搞自动化的知道的多一些,老外为了搞运动控制早就把以太网的实时性能发挥到极致了,十几个轴甚至几十个轴的循环时间小于1ms的系统多了去了,而且人家可不是20字节的小包。
以及LZ,你确定你的背景知识可以支撑你搞定硬实时系统???

网友K:
以太网不要走协议栈,自定义协议发送。接收端用FPGA做个MAC控制器。这是某雕刻机控制器上市公司的十多年验证的方案。各种恶劣环境都可以。

楼主:
怎么没有人讲讲连接器和线缆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太网不要走协议栈,自定义协议发送。接收端用FPGA做个MAC控制器。这是某雕刻机控制器上市公司的十多年验 ...

好多彩屏led也用千兆网卡,直接走mac层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