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企业级SAS/SATA与酷狼系列差别?为何6T SAS硬盘价格最低?

楼主(2017-08-20):
希捷企业级SAS/SATA硬盘与酷狼系列除了工作负载和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BF)之外,还有哪些其它差别?为何企业级6T SAS硬盘价格最低?
企业级SAS/SATA两种硬盘价格接近,主要差别在哪?2.5寸和3.5寸SAS硬盘又有哪些差别?
下表为现在京东自营几种硬盘及每G价格。
京东企业级价格
ST***NM****
京东酷狼价格
ST***VN****
京东企业级(元/G)
ST***NM****
京东酷狼价格(元/G)
ST***VN****
SASSATASATASASSATASATA
1T
0.809000
0.719000
0.499000
2T
0.494500
0.449500
0.319500
3T
0.286333
4T
0.327250
0.299750
0.324750
6T
0.349833
0.366500
0.383167
8T
0.424875
0.412375
0.299875
10T
0.429900

楼主:
帖子编辑时还能看到框线,发表帖子后就看不到了。下图为帖子编辑时表格显示效果截图。

网友:
完蛋了,我买的号称服务器硬盘是“联想(Lenovo)服务器硬盘500G/3.5英寸/SATA/HDD(适用于X3100M5/X3250M5) ”,一共买了8块,价格确实贵1000一块。
不过用了1年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A:
7.2K转的叫近线SAS,实际上就是改成了SAS接口的企业级SATA盘。
15K SAS盘除了转速更高以外,扇区排列也和普通SATA盘不一样(所以容量也做不大),随机寻道潜伏时间更短,多任务性能比7.2K盘高很多。

网友:
6T要2K多?有点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K转的叫近线SAS,实际上就是改成了SAS接口的企业级SATA盘。
15K SAS盘除了转速更高以外,扇区排列也和普 ...

这种太贵了 个人假设服务器应该用不到吧 其实是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600G的都不止2000元。

6T的不是真正sas的,是sata改了sas接口的
真正的sas盘300G的我前几天刚刚买了一块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