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jlink到底哪个是V9.3或V9.4? 有啥区别?有坛友自营店吗?

楼主(2017-08-20):
图片一

图片二

上面的两张图片,都有店家说是V9.4版本的,但是从图片上芯片用的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淘宝上感觉好乱,都说自己是最新版本的,我两年前买了一个“图片二”中的jlink,掉了固件,后来刷一个论坛上的固件,用起来没啥大问题,但是没法自动升级了。

现在需要再买两个,一看淘宝上五花八门的,有没有论坛大神的店子,论坛上的网友还是信得过一些。

已经弄清楚了,图片一是国内设计的,图片二是国外原装的,所以购买的网友要注意鉴别,但我不知道功能上有啥不同。

网友:
买jlink OB好了。

网友A:
上面是假9.3,下面是真9.3

网友B:
jlinkv10来啦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4588-1-1.html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2#pid9508856
有需要可以pm

问问这个还有没有, V10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假9.3,下面是真9.3

那上面的是9.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v10来啦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4588-1-1.html

V10目前还不能自动升级,不大方便

网友:
坛里有神人给出取固件方法,不过只度有缘人

网友:
好像官方没出9.4版吧,9.3之后就跳到v10了。

网友C:
图二的就是9.3的,不过硬件9.3和9.4差别不大吧,软件版本可以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二的就是9.3的,不过硬件9.3和9.4差别不大吧,软件版本可以乱改的。

请问你知道官方到底出9.4版本了吗?为啥淘宝卖家都声称自己是9.4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v9的,不知道会不会掉固件

网友D:
2个都是山寨版,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个都是山寨版,鉴定完毕

何出此言啊,第二个应该是正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inkv10来啦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4588-1-1.html

v10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版的晶体用的是8045封装的Pulse

受教了,taoist大侠

网友E(2017-11-21):
贪便宜买了一个便宜点的V9.4,连输出缓冲芯片都省了,而且还有不能调试的问题,果断明天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贪便宜买了一个便宜点的V9.4,连输出缓冲芯片都省了,而且还有不能调试的问题,果断明天退货!

你这个就太尴尬了,赶快退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贪便宜买了一个便宜点的V9.4,连输出缓冲芯片都省了,而且还有不能调试的问题,果断明天退货!

这种设计也太垃圾了吧,肯定要退货的,什么保护都没有,而且PCB丝印标记的就是新手,感觉太乱,现在淘宝上真的太乱了,之前用USBBlaster,都是带缓冲芯片244A的,上次公司买的直接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贪便宜买了一个便宜点的V9.4,连输出缓冲芯片都省了,而且还有不能调试的问题,果断明天退货!

走线真的好辣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