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直推电路求解?

楼主(2017-08-20):
以上是我参考的一个实物电路,控制100W小交流电机的开关的。
单片机看不出来什么型号。
不太理解这个可控硅的控制原理,求大神指教!!

常见的都是采用光耦加可控硅控制开关。
但是此电路中,5V和市电一相导通,单片机采用5V供电,仍然能够正常工作。
单片机IO口通过一个电阻接到G极。

这种方案可行吗?单片机可以直接用高低电平来控制电机的开关吗?

网友A:
可以,不过不是所有可控硅都行

网友:
加个光耦隔离吧

网友B:
MCU的IO 能满足可控硅的驱动电流就行了,家用风扇里这个用得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的IO 能满足可控硅的驱动电流就行了,家用风扇里这个用得非常多

这个电路是家用风扇上看来的!!
上面有一个擦掉型号的控制芯片,查看了一下和网上介绍的一款LC901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的IO 能满足可控硅的驱动电流就行了,家用风扇里这个用得非常多

再问一句,控制芯片用STM8能驱动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不是所有可控硅都行

样品里用的是BT134和MAC 97A8

网友C:
注意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有些型号的是可以这样用的
BAT系列的触发电流貌似不够,可以加一个三极管来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有些型号的是可以这样用的
BAT系列的触发电流貌似不够,可以加一个三极管来驱动就可 ...

好的,谢谢,打算用STM8加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不是所有可控硅都行

模电基础比较薄弱!!
想问一下,这个N相直接接到+5V这里,不会影响后面的单片机正常工作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家用风扇上看来的!!
上面有一个擦掉型号的控制芯片,查看了一下和网上介绍的一款LC901很像。 ...

你看到的电风扇,用料不错,我只见过阻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看到的电风扇,用料不错,我只见过阻容的

阻容的咋玩?贴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容的咋玩?贴个图?

电源啊,不用变压器,用阻容降压就可以了,电路以前有人贴过,搜可控硅应该有

网友:
单片机可以直接用高低电平来控制电机的开关,如果用正压驱动电流要比较大,这里采用负压驱动电流可以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