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LM334电流源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7-08-20):
想要一个1.5ma的电流源来驱动一个气压传感器,该传感器内部就是一个电桥,示意图如下所示:

接下来我想用LM334来做一个1.5ma的电流源,我的原理图如下所示:

可是最终的效果不是我预想中的样子,从数据手册的公式得出,理论上输出电流=0.134V/82=1.63ma,
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我串联一个2.7K电阻时,电路为1.37ma;串联两个2.7k电阻时,电流为0.7ma;不串联电阻,直接输出接地电流为1.7ma,这跟电流源的特性不符,
经过检查,也没发现问题。

请帮我看看,问题出在了哪里。

楼主:
是不是我的供电电压5V太低了?

网友A:
1.6ma时,334工作电压要1V,二极管要0.6V,你的334工作电源才5V,串2.7K电阻肯定出不了1.6mA。要么提高工作电压,要么减小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a时,334工作电压要1V,二极管要0.6V,你的334工作电源才5V,串2.7K电阻肯定出不了1.6mA。要么提高工作电 ...

谢谢你的提醒,搞一下午,一直在怀疑电路是不是错了。

其实电路没错,就是因为我用了5V的电压,太低了,负载电阻又太大,所以出不来我要的1.5ma。

我把电压电压改成15V,问题解决。

谢谢。

网友B:
你这个是传感器是SM5651吧,,前段时间买来做了下测量,,。直接用1.5mA恒流二极管。2块钱一个。简单,省事。电路能做到更小,,你这个334也不便宜,还有电阻,电位器,
或者有运放多,随便拿一路出来,做个电流驱动就好了,
测试了一下,这种硅压传感器太差了,基本50Pa以下是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传感器是SM5651吧,,前段时间买来做了下测量,,。直接用1.5mA恒流二极管。2块钱一个。简单,省事 ...

我的传感器是NPC-12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传感器是NPC-1210

看资料应该是一样的,看样子两个产品应该是可以替代的,NPC-1210量程好像大一点,,你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好用我再买几个样品看看。。。平时我都是用二三百一个的,,能精确到0.1Pa,1Pa起测。。。客户说要便宜的,买来测试了一下SM5651..50Pa起测,直接就没用,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应该是一样的,看样子两个产品应该是可以替代的,NPC-1210量程好像大一点,,你测试一下。。看看效 ...

我没有可以标定气压的东西。我现在就是简单测试,我买了一个一次性注射器,直接插到传感器上,我后面用的是ADS1256,24位的A/D,轻轻一推针筒,数据也会变化的。
你看我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应该是一样的,看样子两个产品应该是可以替代的,NPC-1210量程好像大一点,,你测试一下。。看看效 ...

不知道我针筒轻轻一推,能有多少pa

你是用什么气源来测的?精确到1pa的气压,怎么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应该是一样的,看样子两个产品应该是可以替代的,NPC-1210量程好像大一点,,你测试一下。。看看效 ...

如上图所示,注射器我拔出推杆,读到的A/D数据,不跳动的最高两位数为16.

我把推杆的活塞刚刚插进去,如下图所示,得到的A/D不跳动的最高两位为20.

你觉得数据16变为20,这个差值4能有多少pa???应该能计算,可是初中物理都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针筒轻轻一推,能有多少pa

你是用什么气源来测的?精确到1pa的气压,怎么得到? ...

公司专业搞这一行,有气压校准源。。你24位AD都上了,看来要求很高啊。。、就怕这种传感器满足不了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专业搞这一行,有气压校准源。。你24位AD都上了,看来要求很高啊。。、就怕这种传感器满足不了你啊 ...

我要求不高。24位的ad不是专门测气压的,而是要测另一个电压信号。
气压只是搭个顺风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所示,注射器我拔出推杆,读到的A/D数据,不跳动的最高两位数为16.

我把推杆的活塞刚刚插进去, ...

这个胶塞本身的阻力很大,很难给出稳定值的,如果要一个标准的压力源,可以考虑找个车床做个精密点的圆筒和活塞。1Mpa就是1N/mm²,面积定好,放个标准的砝码就可以了。

楼主哪里的?看图是在做分析仪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