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使用USART设置停止位为1,示波器实际测量是2位

楼主(2017-08-20):
STM32使用USART初始化设置停止位为1,示波器实际测量是2位,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帮忙看看
初始化部分代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串口发送数据部分代码:
        for(i=0;i<Data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1, DMX_buf[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

网友A:
后面的是2个字节间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是2个字节间的延时

哪里?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要如何修改

网友B:
这个对你实际使用有影响吗?本来2位停止位就能兼容1位停止位的,,,另外是不是芯片自带的连续发送允许延时一个BIT的功能(仅猜测)?

网友:
您可以看成:1bit 停止位,1bit 的字节间隔

网友:
连续发送用DMA测, 或者用发送空闲中断呀, 或者波特率降低, 比如1200

ps. 程序执行也要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你实际使用有影响吗?本来2位停止位就能兼容1位停止位的,,,另外是不是芯片自带的连续发送允许延时 ...

通讯是没有问题的,之前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现在客户要让第9位传输一个标志,用示波器才发现这个现象

楼主:
串口发送数据部分代码改为直接操作寄存器,实际测量间隔还是两个停止位,
USART1->DR=DMX_buf[0];
while((USART1->SR&0X40)==0);
USART1->DR=DMX_buf[1];
while((USART1->SR&0X40)==0);
把停止位改为0.5位,实际测量为1.5位;真奇怪那增加的以为停止位那里来的,跟波特率也没有关系

网友:
程序执行时发送两个字节之间的延时,把停止位拉长了。停止位和空闲状态一样,都是高有效,你分辩不出来

网友C:
不要判TC,判另外一个发送寄存器空标志看看

网友:
换dma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判TC,判另外一个发送寄存器空标志看看

非常感谢大神,使用TXE:发送数据寄存器空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来判断就正常了

网友:
很多情况都没有  留意停止位  这个关系很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