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573加74HC245的矩阵键盘电路

楼主(2017-08-20):
手头有一块74HC573加74HC245的矩阵键盘板子,带stm32的一个主控芯片。74HC573片选接地,时钟信号接stm32,其中4条数据口作为矩阵键盘的行扫描信号(接了74AHC1G07输出),74HC245片选接stm32,dir接地,其中5条线作为矩阵键盘列扫描信号。
键盘使用的时候,使用示波器可以测到每一列的列信号会有电平变化。现在问题是,无论按哪一个按键,行信号都有电平变化,且开始跳变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重合的,示波器始终测不到74HC573时钟信号脚的电平变化。不知道stm32是如何检测到矩阵键盘的?

网友A:
一图胜千言,楼主干嘛不把图发上来

网友:
单片机知道自己扫描哪一行,还能知道哪一列读回来有低电平,这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图胜千言,楼主干嘛不把图发上来

只有板子,没原理图,要自己画。。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有板子,没原理图,要自己画。。

电路图是这样的。CP信号检测到一直是高。能检测到5列信号,之后4行信号是同时输出正脉冲的,不知道怎么区分哪个按键按下了。这个什么驱动原理。

网友B:
恶补基础  矩阵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恶补基础  矩阵键盘

板子不是我的,程序也不是我的,现在要弄清这个矩阵键盘的检测原理,现在情况是:按下任意一列按键,对应的列io会有电平跳动,这个可以区分哪一列。但是根据示波器检出的信号,这个电平跳动之后,所有的行io同时有一个电平跳动,所以无从检测是哪一行按键。以我的理解,理论上检测到列后,需要一行一行的逐行检测,但是并不是这样。是不是用了地址寻址的方式也不太清楚了。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