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SMT元件知识,对新手很有帮助啊.

楼主(2017-08-21):
一、表面贴装元件分类
(一)按功能分类
1.     连接件(Interconnect):提供机械与电气连接/断开,由连接插头和插座组成,将电缆、支架、机箱或其它PCB与PCB连接起来;可是与板的实际连接必须是通过表面贴装型接触。
2.     有源电子元件(Active):在模拟或数字电路中,可以自己控制电压和电流,以产生增益或开关作用,即对施加信号有反应,可以改变自己的基本特性。
3.     无源电子元件(Inactive):当施以电信号时不改变本身特性,即提供简单的、可重复的反应。
4.     异型电子元件(Odd-form):其几何形状因素是奇特的,但不必是独特的。因此必须用手工贴装,其外壳(与其基本功能成对比)形状是不标准的,例如:许多变压器、混合电路结构、风扇、机械开关块,等。

(二)按封装外形形状/尺寸分类
Chip:片电阻, 电容等, 尺寸规格: 0201, 0402, 0603, 0805, 1206, 1210, 2010, 等..
钽电容, 尺寸规格: TANA,TANB,TANC,TAND..
SOT:晶体管,SOT23, SOT143, SOT89等..
Melf:圆柱形元件, 二极管, 电阻等….
SOIC:集成电路, 尺寸规格: SOIC08, 14, 16, 18, 20, 24, 28, 32….
QFP:密脚距集成电路….
PLCC:集成电路, PLCC20, 28, 32, 44, 52, 68, 84….
BGA:球栅列阵包装集成电路, 列阵间距规格: 1.27, 1.00, 0.80….
CSP:集成电路, 元件边长不超过里面芯片边长的1.2倍, 列阵间距<0.50的µBGA…. 英制和公制 电容、电阻的封装形式通常可以有英制和公制两种标示方法:
英制                 公制
0402 (40milX20mil)       1005 (1.0mmX0.5mm)
0603 (60milX30mil)       1608 (1.6mmX0.8mm)
0805 (80milX50mil)       2012 (2.0mmX1.2mm)
1206 (120milX60mil)       3216 (3.2mmX1.6mm)
1210 (120milX100mil)     3225 (3.2mmX2.5mm)
1812 (180milX120mil)     4532 (4.5mmX3.2mm

二、电阻
     电阻在电路中用“R”加数字表示,如:R1表示编号为1的电阻。电阻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等。
一、参数识别:电阻的单位为欧姆(Ω),倍率单位有:千欧(KΩ),兆欧(MΩ)等。换算方法是:
         1兆欧=1000千欧=1000000欧       1M=1000K=1000000
1、电阻器:
     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称为电阻,用字母“R”表示,电阻基本单位为 “欧姆”。   电阻作用:负载电阻、限流和分压   电阻主要参数:电阻值、额定功率、误差范围等。
2、电阻分类:
1)按材料分:线绕、非线绕和敏感电阻。其中非线绕电阻可分为:
     膜式电阻(碳膜、金属、金属氧化膜、化学沉积膜、多属氮化膜、 块多属膜电阻等);
     实心型电阻(有机合成和无机合成);金属玻璃釉电阻其中敏感电阻可分为:光敏、电敏、气敏、压敏、磁敏、和湿敏电阻。
  2)按用途分:普通型、精密型、功率型、高阻型、高压型及高频电阻。
  3)还可分为:固定电阻和可调电阻
3、贴片电阻外形
4、SMD电阻的规格:
     1206(3216)、0805(2012)、0603(1608)、0402(1005)等;
     如0805表示0.08(长)X 0.05(宽)英寸
     1英寸=25.4mm 5、 电阻的表示方法:
     1) 非精密电阻(±5%)的贴片电阻一般用数标法:
     三位数字标印在电阻器上,其中前两位表示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倍数10n次方;
例如: 一颗电阻本体上印有473则表示电阻值为47X103欧=47千欧,100欧的电阻本体上印字为101。
     2)小于10欧的电阻值用字母R与二位数字表示:
     5R6=5.6欧     R82=0.82欧
    精密电阻(±1%)通常用四位数字表示,前三位为有效数字,第四位表示10n
例如:147欧的精密电阻,其字迹为1470,但在0603型的电阻器上再打印四位数字, 不但印刷成本高,而且肉眼 难于辨别,故有E96系列的标示方法。
           E96贴片电阻器的阻值通常用4位数字表示(3位基本值加一位乘10的次方数)。这在3216(1206型)、2125(0805型)外形的电阻器上尚可清晰地印刷与辨认。
           但在1608(0603)外形规格的电阻器上,再打印4位数,不但印刷成本高而且肉眼难于辨认。
           目前生产厂家多采用两位数字和一位字母来表示。即使用01~96这96个二位数依次代表E96系列中1.0 ~9.76这96个基本数值,而第三位英文字母A、B、C、D则表示该基本数值乘以10的2、3、4、5次方。
例如:“65A”表示:4.64*102=464Ω
           “15B”表示:1.40*103=1400Ω
           “66B”表示:4.75*103=4750Ω=4.75KΩ
           “09C”表示:1.21*104=12100Ω=12.1KΩ
   也有1608(0603)电阻器的字体下有“-”表示精密电阻。如:511
6、SMD元器件——电阻的符号意义
7、矩形电阻误差代码
8、学会读料盘
TYPE:元件类型 品名
LOT:生产批次
QTY:每包装数量
P/N:元件编号
VENDER:售卖者 厂商代号
P/O NO:定单号码
DESC:描述
DEL DATE:(选购)生产日期
DEL NO:(选购)流水号
L/N:生产批次
SPEC:描述
三、电容
1、电容:
   电容是由两片金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元件。
   用字母“C”表示,如C13表示编号为13的电容。
   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电容的主要功能是储存电量、稳压及滤波   单位为“法拉”(F),法拉太大,一般用它的导出单位:“微法拉”(UF)、 “纳法拉”(NF)、 “皮法”(PF)。
   其中:1F=106uF=109nF=1012pF 2、识别方法:
   容量大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直接标明,如10 uF/16V
   容量小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数字表示
   字母表示法:1m=1000 uF 1P2=1.2PF 1n=1000PF
   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
如:102表示10× 102 PF=1000PF 224表示22× 104 PF=0.22 uF 3、电容的主要参数: 电容量、误差范围、工作电压、温度系数等。
2、SMD电容的材料: “NPO” 、X7R”、 “Y5V”、 “Z5U”等,不同的材料做出不同容值范围的电容
3、电容器的种类结构和特点
  A、陶瓷电容:用陶瓷做介质,在陶瓷基体两面喷涂银层,然后烧成银质薄膜体积板制成,其特点是体积小,耐热性较好,损耗小, 绝缘电阻高,但容量小,适用于高频电路;铁电陶瓷电容容值较大,但损耗和温度系数较大;适用于低频电路(分SMD、DIP)。
B、铝电解电容:它是由铝圆筒做负极,里面装有液体电解质,插入一 片弯曲的铝带做正极制成,还需经电流电压处理,处理使正极上形成 一层氧化膜做介质;其特点是容量大,但漏电,稳定性差,有正负极性,适于电源滤波和低频电路中;使用时正负极不可接反。
C、钽铌电解电容:它用多属钽或 者铌做正极,用稀锍酸等配液做负极,用钽式铌表面生成的 氧化膜做成介质制成,其特点是体积小、容量大、性能稳定、寿命长,绝缘电阻大、温度特性,用在要求较高的设备中。   陶瓷电容用C.CAP,钽电容TAN.CAP简写TC;电解电容 均为 极性电容。
   电容器常用“C”、 “MC”、“TC ”表示。
   SMD电容的规格与电阻一样有0805、0603、0402、1206等, 其算法与电阻相同。
   SMD钽电容有字迹表明其方向、容值、电压等其它参数,通 常有一条横线的那边标志钽电容的正极。
   钽电容规格通常有:A:Size     B:Size C:Size   D:Size   E: Size   J:Size 由A→J钽电容体积由小→大。
4、电容容量误差表 符 号 F G J K L M 允许误差 ±1% ±2% ±5% ±10% ±15% ±20% 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表示容量为0. 1 uF、误差为±5%。
5、电容的极性 电容器有些有极性区别,如果此电容器是有极性的,那么电容器上同时还标示有 “+” 或 “-” 的极性来,使用时要格外注意,否则电容器会遭到损坏。

四、电感
   电感在电路中常用“L”加数字表示,如:L6表示编 号为6的电感。
   电感在电路中可与电容组成振荡电路。电感一般有直标法和色标法,色标法与电阻类似。如:棕、黑、 金、金表示1uH(误差5%)的电感。
   电感的基本单位 为:亨(H) 换算单位有:1H=103mH=106uH。
五、二极管(diodc)
   二极管是一种单向导电性元件,所谓单向导电性就是指:当电流从它的正向流过时,它的电阻很小,当电流从它的负极流过时,它的电阻很大,所以二极管是一种有极性的元件。二极管只有两个脚,其外壳有的用玻璃封装,有的用其它材料封装。
   二极管表面上的标记一般有两个内容,一个表示该元件是二极管,一个标明该二极管哪个脚是正极或负极。有些二极管表面上的标记是用字母如“1 N * * *”或“I S * * *”表示,如上图中右边的元个,1N表示该元件是二极管,即有一个PN结,右边涂黑部分表示右脚是该二极管的负极。这是日本和美国常用的标识方法。二极管的电路符号是“CR”或“D”。
二极管(diodc) 二极管:
常用标记“D”表示或IN****表示。  分:
   普通二极管         功能:单向导通
   稳压二极管         功能:稳压
   发光二极管         功能:发光 二极管符号
   “+   - ”定位时要求元件外形“+     -”对应。
   其本体上黑色环形标志为负极。 二极管可分为SMD和DIP两种。
六、晶体二极管
晶体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D”加数字表示,如: D5表示编号为5的二极管。
1、作用: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
   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正因为二极管具有上述特性,无绳电话机中常把它用在整流、隔离、稳压、极性保护、编码控制、调频调制和静噪等电路中。
   电话机里使用的晶体二极管按作用可分为:整流二极管(如1N4004)、隔离二极管(如1N4148)、肖特基二极管(如BAT85)、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
2、识别方法:二极管的识别很简单,小功率二极管的N极(负极),在二极管外表大多采用一种色圈标出来,有些二极管也用二极管专用符号来表示P极(正极)或N极(负极),也有采用符号标志为“P”、“N”来确定二极管极性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从引脚长短来识别,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3、测试注意事项:用数字式万用表去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此时测得的阻值才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这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接法刚好相反。
4、常用的1N4000系列二极管耐压比较如下: 型号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耐压(V)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电流(A) 均为1
七、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表示编号为5的稳压管。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2、故障特点:稳压二极管的故障主要表现在开路、短路和稳压值不稳定。在这3种故障中,前一种故障表现出电源电压升高;后2种故障表现为电源电压变低到零伏或输出不稳定。 常用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及稳压值如下表:
型号    1N4728 1N4729 1N4730 1N4732 1N4733 1N4734 1N4735 1N4744 1N4750 1N4751  1N4761
稳压值 3.3V      3.6V     3.9V      4.7V     5.1V      5.6V     6.2V      15V      27V      30V        75V
八、晶体三极管 晶体三极管在电路中常用“Q”加数字表示,如:Q17表示编号为17的三极管。
1、特点:晶体三极管(简称三极管)是内部含有2个PN结,并且具有放大能力的特殊器件。它分NPN型和PNP型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三极管从工作特性上可互相弥补,所谓OTL电路中的对管就是由PNP型和NPN型配对使用。电话机中常用的PNP型三极管有:A92、9015等型号;NPN型三极管有:A42、9014、9018、9013、9012等型号。
2、晶体三极管主要用于放大电路中起放大作用,在常见电路中有三种接法。为了便于比较,将晶体管三种接法电路所具有的特点列于下表,供大家参考。
名称               共发射极电路                  共集电极电路(射极输出器)  共基极电路
输入阻抗        中(几百欧~几千欧)     大(几十千欧以上)               小(几欧~几十欧)
输出阻抗        中(几千欧~几十千欧)  小(几欧~几十欧)               大(几十千欧~几百千欧)
电压放大倍数  大                                  小(小于1并接近于1)           大
电流放大倍数  大(几十)                     大(几十)                           小(小于1并接近于1)
功率放大倍数  大(约30~40分贝)       小(约10分贝)                     中(约15~20分贝)
频率特性 高频差好.
(原文出自SMT之家论坛,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bs.smthome.net/read-htm-tid-235314.html)

网友A:
哎 啥也不说了 就看这排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啥也不说了 就看这排版

排板中別在意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