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COS-II startup_stm32f10x_hd.s中的Stack_Size是什么

楼主(2017-08-21):
在这个启动文件的一开始有如下定义: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而在建立uCOS-II的任务前也会分配任务栈:

#define TASK_iWDG_PRIO                      4
#define TASK_iWDG_STK_SIZE              64

#define TASK_CAN_PRIO                       5
#define TASK_CAN_STK_SIZE               64

#define TASK_BINidxERROR_PRIO           6
#define TASK_BINidxERROR_STK_SIZE  64

#define TASK_ProgamFlash_PRIO            7
#define TASK_ProgamFlash_STK_SIZE   64

#define TASK_Timer3_PRIO                  8
#define TASK_Timer3_STK_SIZE         64

不理解这两个栈分别是指的是什么?

网友:
第一个是不在ucos任务里面其他函数的局部变量堆栈,第二个是任务内局部变量堆栈

网友A:
__initial_sp 这个硬件启动时的,OS 还没跑起来时的栈。
而任务栈,是 OS 跑起来后,每个任务实际使用的栈。
OS 第一次跑起来后,SP 会发生一次交替切换,从 __initial_sp 到实际任务的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initial_sp 这个硬件启动时的,OS 还没跑起来时的栈。
而任务栈,是 OS 跑起来后,每个任务实际使用的栈 ...

谢谢,security的回复。

楼主:
那为何要3字节对齐呢:ALIGN=3?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何要3字节对齐呢:ALIGN=3?

ALIGN=3,是 8 字节对齐。
具体原因见:「Eight-byte Stack Alignme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IGN=3,是 8 字节对齐。
具体原因见:「Eight-byte Stack Alignment」。

学习了,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共享堆栈的

楼主:
受益匪浅,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