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干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8-21):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关于压缩机控制的热控,最近发现一个不容易出现的问题。
先说下系统,系统中有一个水泵,两个压缩机,两个风扇。
单片机的电源和水泵的电源是连接到一起的。
单片机使用的是C8051F041 3.3V。
系统中有一个加热棒是用来平衡水温的。
单片机做硬件哪一个人没有做隔离,水泵一转对单片机的地有很大的干扰。
现在发现有两个问题:
1:水泵启动的时候,单片机可能会复位,这个问题应该是启动电流过大,拉跨了电源
2:系统启动完,水泵,压缩机,风扇,加热棒全部工作后,在停止的时候,发现水泵,压缩机,风扇都关闭了,加热棒居然没有关。但是这个加热棒没有关的问题也不是很常见,几十次有一次。
大家帮忙分析下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程序里面先把电机全部关完以后  再执行关闭加热棒  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先把电机全部关完以后  再执行关闭加热棒  试试看看

加热棒单独跑没问题,平时跑也没有问题,就是偶尔会关不上

网友:
如果是通信控制,可能是通信受干扰,命令没有正确的传过去,像usart iic spi
若果是io直接程序内部控制,可能是程序跑飞 或是继电器的控制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