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用单片机实现语音对讲的方法?

楼主(2017-08-21):
想使用STM32实现简单的数字语音对讲方案,如果采用VS1053录音,传输,对方发过了的数据通过VS1053播放是否可行?因为
以前没有搞过这方面,有没有现成的芯片可以使用,谢谢!

网友:
你的想法不错,估计有更现成的方案,可以采用,毕竟是成熟的行业了,坐等懂行的大神出来讲解。

网友:
应该可以,但语音最好要经过编码压缩,这样对带宽的要求就很低了,而且要求还原速度快,这样不至于造成卡的现象。
流媒体的一些相关的协议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有个用SPEEX传语音的帖子来着,你搜下

网友:
内置的ad采集就行,30k的采样率足够语音,发送端pwm做da,如果没有带宽压力,直接传就行,有带宽压力,speex处理一下,霍夫曼编码压缩一下。

网友:
找论坛speex 对讲机的帖子,简单修改下就是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出谋划策,我如果想实现全双工,加上回声消除有没有现成的方案?

楼主:
发现SPEEX适合我,先看看,实验一下

网友:
国内楼宇市场已经做烂了

网友A:
有线还是无线 无线的话恐怕要做 语音编码压缩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出谋划策,我如果想实现全双工,加上回声消除有没有现成的方案? ...

消回声建议使用富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还是无线 无线的话恐怕要做 语音编码压缩哦

有线的,打算走RS2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回声建议使用富迪方案

能不能详细些?没做过语音,富迪公司的吗?有没有具体芯片信息

网友:
想法真的不错,如果做成功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些?没做过语音,富迪公司的吗?有没有具体芯片信息

是的,富迪公司的IC,消回声业界最牛逼没有之一,量大直接找代理,量小的话资料都难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富迪公司的IC,消回声业界最牛逼没有之一,量大直接找代理,量小的话资料都难弄到。 ...

那就算了,量不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想法我们前一阵刚做过,不知道你是无线还是有线。
音频的采集和播放用ADC、dac就可以,如果对音质有 ...

我采用的是有线方案,目前准备了两套方案,使用ADC和DAC SPEEX,另外一套使用现成的code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