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微波检波二极管WJ3021替换型号

楼主(2017-08-21):
(图片)

楼主:
图片1是二极管封装  图二是二极管参数   最好能够完全替换这款料的二极管

网友A:
锗检波管,貌似现在锗管都很难见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检波管,貌似现在锗管都很难见到了吧。

是的!微波高频检波二极管   安捷伦有几款,但是使用起来不符合技术要求   这款二极管是20年左右以前的国产产品  价格老高了哦

楼主:
刚刚查询到 名称
硅材料肖特基势垒

楼主:
HSMS-_2860也不能替换  检波效益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查询到 名称
硅材料肖特基势垒

压降227mv,硅做不到。肖特基也有0.4v了。

网友B:
肖特基用万用表量压降小于0.3

国产伪锗管1N60P在1mA时候典型正向压降0.24

网友C:
2AP9还有卖的吗

网友:
大吧,推荐1N60

网友D:
不知道LZ的具体需求和指标,去英飞凌看看吧: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RF Schottky diodes:
LNB mixers (e.g. BAT15-04W)
WLAN detector (e.g. BAT62-02LS)
Low barrier detector (e.g. BAT63-02V)
24GHz radar and other very high frequency mixer modules (e.g. BAT24-02LS, BAT15-02LRH)

网友:
检波管进口不是大把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LZ的具体需求和指标,去英飞凌看看吧: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RF Schottky diodes:
LNB mixers (e ...

谢谢!稍后去查询。合适的话去采购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用万用表量压降小于0.3

国产伪锗管1N60P在1mA时候典型正向压降0.24

微波,频率在5G左右的检波管

网友(2018-04-14):
引用 楼主:
微波,频率在5G左右的检波管

LZ 找到合适型号 5.8G 的检波二极管了没,我最近也在找,如果可以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还有用国产管的,三十年前,我们的技术不差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AP9还有卖的吗

2ap9不知道能到什么频率

网友:
可以试试用三极管的CB结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E:
2ap9不知道能到什么频率

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