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段时间系统提示“系统资源不足 无法完成请求的服....

楼主(2017-08-21):
如题,现在两台计算机出现该问题,一台是公司同事的电脑,另一台是家里的笔记本,现象都是
  1.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断网
  2.无法调出资源管理器,做任何操作都提示“系统资源不足,无法完成请求的服务”
  3.无法关机,点击关机也是提示“系统资源不足,无法完成请求的服务”

很好奇这是什么原因,还请有经验的网友解答。

网友A:
资源被耗尽了,运行的程序有bug 不会释放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源被耗尽了,运行的程序有bug 不会释放资源

能不能告诉怎么查是哪个程序导致的,我看任务管理器看不出哪个任务占用内存,而且实际内存使用并不高。

网友:
不一定是内存,可能是文件描述符之类的,例如打开文件过多

网友B:
任务管理器 终止 explorer.exe , 再 在菜单 文件->新建任务 运行explorer.exe 再看看行不行

我的WIN7 长期 都是用休眠 不关机,  用上几天后,  会出现以下问题
1. 右键菜单 就会 丢失些功能或者 弹出的菜单  黑色一片的,   占用内存也不高
2. 输入法 一打字就会导至程序异常退出,  换输入法 也一样
3. 我的电脑里, 文件夹 刷新, 也会不显示 名字,  就一个图标,  刷新多几次, 连图标也会不见

都是用以上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任务管理器 终止 explorer.exe , 再 在菜单 文件->新建任务 运行explorer.exe 再看看行不行

我的WIN7 长期 ...

你那是电脑内存不良。lz这是得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电脑内存不良。lz这是得重装了。

这点小问题, 不需要重装......        也懒得重装....

网友:
我也遇上了,我调查的是office的问题,卸载了试试,用wpsoffice,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进程管理器看看是哪个进程把内存耗尽了。资源不足通常都是内存耗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