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j测温电路 精度请教

楼主(2017-08-21):
各位好,
最近有个客户提出一个需求,测温精度 大于或等于0.01,传感器使用的PT100,测温范围0~100 摄氏度,我之前也做过PT100测温,即使是每台出厂校准,我感觉都不能达到0.01啊,
大家说下,测温精度达到0.01,需要什么样电路

楼主:
之前方案使用的 2线制,运放放大

网友A:
本人用2800元BOM电路  只能做到0.02-0.03之间

网友:
FLUKE的 1594A/1595A 超级测温电桥+5686 短尺寸玻璃套管标准铂电阻温度计

网友B:
首先你要买能达到0.01的探头,非常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2800元BOM电路  只能做到0.02-0.03之间

测温用的什么原理,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2800元BOM电路  只能做到0.02-0.03之间

也是需要实验室校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买能达到0.01的探头,非常贵。

是的,那个估计是实验室级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2800元BOM电路  只能做到0.02-0.03之间

PT100 0.02 也是相当牛了

网友D:
要求太高了,标定都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太高了,标定都不好弄

对对,我之前做的项目也是需要标定,但是说实话标定之后能达到0.1精度就很厉害了

网友:
分辨率0.01度还可能做好,你业余想做Pt100 0.01度的精度,只能是梦境中的梦境。
不是打击你,LZ脑中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实现这个精度的难度,只想有了电路就可以顺便做出,说实在,国内能依靠个人的力量,做出这样产品的个人0.01ppm都不到的。
就是有现成方案,都是很难抄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温用的什么原理,这么贵

测温还是侧电压
校准和源很关键
当然前提是电路稳定,这是第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PT100 0.02 也是相当牛了

0.02-0.03之间 当初目标是0.05
源就不说了 34461特地买了一台 这表只能算是入门级别的

网友E:
这个阅读理解题,LS通通扣分

客户  要  PT100  读数   0.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阅读理解题,LS通通扣分

客户  要  PT100  读数   0.01

  不会吧?我没有表述清楚吗?客户说的是精度要达到0.01

网友:
基本上达不到要求,看看能不能商量下用集成芯片,直接读数据的那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没有表述清楚吗?客户说的是精度要达到0.01

要把绝对精度做到0.01度,根本就不该找个人或小公司做啊。该直接去找福禄克!
你这是要校准实验室级别的精度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那个人找你来做就是他在开玩笑。你要是接下来就是你在开玩笑,哈哈…

网友G:
楼主这个客户可能是在拿楼主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把绝对精度做到0.01度,根本就不该找个人或小公司做啊。该直接去找福禄克!
你这是要校准实验室级别的 ...

哈哈,谢谢redroof,没有接的,确实做不到这个高精度,但是客户说的很轻松,市场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客户可能是在拿楼主开玩笑!

谢谢 wei669,应该没有的。因为之前合作过几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redroof,没有接的,确实做不到这个高精度,但是客户说的很轻松,市场上很多 ...

鬼话。
你找个例子给大家看看。
分辨率0.01度一点也不希奇,但绝对精度0.01度太难了,你的34461也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鬼话。
你找个例子给大家看看。
分辨率0.01度一点也不希奇,但绝对精度0.01度太难了,你的34461也达不到 ...

对对,我确实用安捷伦的台式表试了,买了好几种PT100温度传感器都达不到,买的那些温度探头还是高精度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我确实用安捷伦的台式表试了,买了好几种PT100温度传感器都达不到,买的那些温度探头还是高精度的  ...

你的34461自身的pt100挡位精度就是“探头精度+0.05度"
也就是说,他自身的误差就是0.0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我确实用安捷伦的台式表试了,买了好几种PT100温度传感器都达不到,买的那些温度探头还是高精度的  ...

你要是真想试一试做0.01度的绝对精度,应该先让你的甲方给你买个能测准到0.01度的标准仪表啊。
哈哈,甲方如果知道这样的表的价钱(就不说这样精度的恒温槽和标准pt探头了),就不会动这个心思了。
你的34461远远不够格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2800元BOM电路  只能做到0.02-0.03之间

请问2800怎么花?
我能想到的最豪华的配置无非是个顶级的32位AD加个顶级的基准电阻,用比例测量。无论如何也用不了2800啊,连1000都用不了…

网友:
可和要求的是分辨率吧,精度0.1都非常难

网友H:
楼主把这个要求发到哪个技工学校,估计1000元开发费承接的人有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把这个要求发到哪个技工学校,估计1000元开发费承接的人有一堆。◕‿◕。 ...

这么牛气???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2800元BOM电路  只能做到0.02-0.03之间

至于嘛,有评估过我们ADI的AD7124-x的四线制过?
http://www.analog.com/cn/ad7124-4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至于嘛,有评估过我们ADI的AD7124-x的四线制过?
http://www.analog.com/cn/ad7124-4

2800的成本啊!怎么能给人用区区24位的AD?
不用AD7177-2就应该差评

网友:
PT100要达到0.01准确度说实话真的很难了,再加上校准难上加难。。。。。。。。一般计量站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redroof,没有接的,确实做不到这个高精度,但是客户说的很轻松,市场上很多 ...

阅读理解 之 客户说市场上很多

问客户的意思是:
你就不要狮子大开口了,2800一个月做一套出来,先给你500元件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2800的成本啊!怎么能给人用区区24位的AD?
不用AD7177-2就应该差评

哈哈,7177-2其实也没有32bit的,有4bit是通道号,卧槽,颠覆了ADI芯片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的说。。。

网友:
我只要达到0.5,三线,谁给个简单可用的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7177-2其实也没有32bit的,有4bit是通道号,卧槽,颠覆了ADI芯片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的说。。。 ...

我知道没有32位,哪家的32位AD都没有32位有效数据。
但总比24位AD要好啊,这就是关键!
绝大多数24位AD实际也没有24位有效的,能有21-22位己经是非常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至于嘛,有评估过我们ADI的AD7124-x的四线制过?
http://www.analog.com/cn/ad7124-4

我用的是adi的方案
至于为何这么贵
不想多说了,细节很多 板子 电阻 温漂
另外是16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问2800怎么花?
我能想到的最豪华的配置无非是个顶级的32位AD加个顶级的基准电阻,用比例测量。无论如 ...

16路测温 器件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路测温 器件比较多

那可以看看AD7124-8,单颗可支持4路4线制PT100,比例式,测量/激励独立。
http://www.analog.com/cn/ad7124-8

网友(2017-10-06):
0.01℃精度要一等铂电阻,PT25一等石英铂电阻,PT100肯定不行,我是做温度计的,有做到0.01℃的产品,做出来价格不会太低,毕竟光标准铂电阻就得2个2800左右呢

网友:
redroof老大开讲,我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7-11-07):
0.01  价格至少是0.1度的 100倍才对!
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些人喜欢PT100, PT1000不是很好吗?
一般应用,用个ADS1247都能解决

网友(2019-01-02):
引用 网友F:
要把绝对精度做到0.01度,根本就不该找个人或小公司做啊。该直接去找福禄克!
你这是要校准实验室级别的 ...

你那里有稳定低成本pt100放大电路吗?成本5元以内,mcu不算,自带12bit adc。精度±1度,分辨率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