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可自定义按钮名称与内容的串口调试软件,分享一下

楼主(2017-08-21):
调试过程中经常遇到需要反复发送某些指令,现有的串口调试助手有的也可以自定义发送内容,但是文本框填入的数据是可见的,而按钮名称不可更改,有的时候指令多了很容易弄错闹不清那条指令到底是干啥的了,所以自己写了个调试助手,分享给大家。
主要有以下功能:
通过配置文件config.ini
可以对串口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进行更改;
可以对右侧特定命令发送区的按钮名称及按下按钮发送的数据内容进行更改;
发送内容为HEX时,前面加不加0x,中间加不加空格都可以;
按钮名称长的可使用最右下方的4个按钮;

打开软件默认对可用串口进行扫描,仅扫描前30个,点击扫描按钮也一样是扫描前30个;
串口号可直接输入 然后打开串口即可;
定时发送时直接更改输入框时间,发送间隔自动改变;
时间输入框为空或为0时不执行更改;

有啥问题还请坛友多多指教

网友:
看这软件风格,是C#吗?

网友:
不错,挺方便,给不会编程的人提供了便利,就喜欢这种!

网友:
怎么打赏?本坛第一次打赏,给你了!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A:
我怎么看着像QT

界面没有Baudrate设置,自定义Baudrate
欢迎LZ开源

网友B:
哪里有试用版本?

网友:
没有E文件版本?

楼主:
居然忘了上传软件了 明天传

网友C:
不错,挺方便的,就是支持定义存储就好了,存储不同的项目,端口,波特率,校验,按键定义等;到时候直接调用就好了,

楼主:
补传小软件 昨天竟然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挺方便的,就是支持定义存储就好了,存储不同的项目,端口,波特率,校验,按键定义等;到时候直接调 ...

你可以配置好config.ini文件然后把不同项目的config.ini文件复制到单独的文件夹内,调试哪个项目的时候把哪个文件夹的config.ini文件拿出来和Serial Control.exe放在一起,打开软件就是相应项目的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着像QT

界面没有Baudrate设置,自定义Baudrate

是C#写的  波特率、指令啥的一般在config.ini文件里配置好 针对不同东西改多个config.ini文件 调试啥的时候拿相应的config.ini文件使用 界面上不加过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试用版本?

软件已上传,昨天忘了

楼主:
上传管理不同项目config.ini的简单说明截图

网友:
做的很漂亮,LZ开源就好了,可以学习下C#

网友D:
软件还有点问题:打开软件后可以连上串口,随便点了多次按键后死机,强制关闭软件后再也连不上串口,想重新删除软件再重新下载,也删除不了,显示软件未关闭(但确实已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还有点问题:打开软件后可以连上串口,随便点了多次按键后死机,强制关闭软件后再也连不上串口,想重新 ...

能说一下具体的死机过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的死机过程吗

我打开你的软件后,自动扫描串口后,连接上了键盘串口号了,试按键盘可以接收到键盘信息,再点随便软件上那些按键后就死机了

网友:
现在重新打开软件后就扫串口号无效了,退出后也删除不了软件,说明软件还进柱在后台。

网友E:
我在XP系统无法安装。显示: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ox0000135)失败。请单击“确定”,终止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XP系统无法安装。显示: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ox0000135)失败。请单击“确定”,终止应用程序。 ...

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 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开你的软件后,自动扫描串口后,连接上了键盘串口号了,试按键盘可以接收到键盘信息,再点随便软件上 ...

虚拟串口吗 这还真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 4.0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串口吗 这还真没试过

不是虚拟串口,是真实USB外接键盘,键盘显示的是串口7,连接上接收键盘信息正确的。

网友F:
怎么写十六进制的数呢?比如我要发aa bb cc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写十六进制的数呢?比如我要发aa bb cc

直接写 aa bb cc然后勾选HEX发送

网友:
非常好用的调试小工具,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串口吗 这还真没试过

刚才重启电脑了,外接USB键盘没有再显示串口号7了,显示正常USB输入设备,至于之前为什么会显示串口7而且确实串口调试可以接收到键盘信息,这个就不必追究了,免得浪费你查软件了,但你可以串口出错情况下加入自动断开串口避免程序无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管理不同项目config.ini的简单说明截图

能否修改个可以打开指定配置文件的呢,应该会更方便些,

网友:
这个好,早上在上班路上还在想,有没有必要自己写一个这样的软件,结果一打开电脑就看到了这个……

网友:
感觉美中不足的是修改ini文件还是不太方便,如查可以直接在软件界面修改按键名称和对应命令会更方便;
特别是我定义了很多自定义按钮以后,我哪里知道谁是1,谁是2呀,对吧。
当然为了防止乱修改,可以加一些验证措施,或者增加一个编辑按钮,可以做到我点那个按钮,编那个按钮,就爽歪歪了……

网友G:
hex发送不知是否在ini文件中保存?建议保存。
建议按键上点右键可以修改对应名称和命令串,可以保存和打开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hex发送不知是否在ini文件中保存?建议保存。
建议按键上点右键可以修改对应名称和命令串,可以保存和打开 ...

特定指令区的HEX发送是在ini文件中保存的 发送接受区的HEX发送是不保存的
下一版会考虑加进去在软件上改名称和命令

网友:
建议给按钮增加快捷键绑定功能,支持纯键盘操作

网友:
谢谢分享,已下载,准备试一下。

网友H:
楼主有没有想法用c++写个?
c#这玩意儿,写起来爽,但是用起来不爽;
比如说我就需要在xp\win7\win10三个环境下不断切换,每个都装上各种版本.net,也不是个办法,不装吧,就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想法用c++写个?
c#这玩意儿,写起来爽,但是用起来不爽;
比如说我就需要在xp\win7\win10三个环 ...

不懂C++啊 C#也只是会个皮毛

网友I:
挺好的,以前调试设备时就想自己设计个类似楼主这样的软件。楼上几位提出的建议,更贴近实用和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挺好的,以前调试设备时就想自己设计个类似楼主这样的软件。楼上几位提出的建议,更贴近实用和方便。 ...

嗯 想适合自己还是自己写最合适 这个只是为了方便临时调试某些项目 正式的项目(尤其是长期的项目)为了调试方便我们还是会根据通讯协议写带返回值显示的小助手 一是为了自己反复调试方便,返回的参数显示出来直观,发送的指令有些也是可变的(比如发送电机速度会另弄个文本输入框用来设定速度) 二是为了软件人员调试时避免扯皮,自己写的软件能控制,他们控制不了很大可能就是他们写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
最好搞个收下位机命令后,根据判断可以发回对应的应答命令

网友:
试用了非常不错,希望楼主增加对回车,换行控制字符支持'\r'和 '\n'

网友:
配置文件如何解析的,SharpConfi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