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国产的乘法器芯片?

楼主(2017-08-22):
现在要做一个调幅波,需要用到乘法器,搜了好久,发现MC1496比较常见,但是它的输入信号幅度太小了,还有ADI公司的,这个公司的芯片太贵, 请问使用过乘法器的大侠们用过其他型号的吗?

网友:
运放搭呗。

网友A:
估计楼主公司里做硬件的工程师估计都没有吧!自己兼职硬件?

网友B:
还在做你的中频治疗仪?这玩意已经做烂了,而且你懂得成分居多,而且现在的方案中根本没人用乘法器了

你觉得MC1496输入幅度小,你在后级加放大啊
你觉得ADI的贵你换TI的啊,比如TLC7528,把你的D/A、载波、乘法器都包揽了
你还觉得贵你用单片机的乘法器自己算好后再送给DAC啊
你还觉得贵你买内置DAC的单片机啊
你还觉得贵你用PWM产生DAC,然后过模拟开关+差分运放啊,1片4053+1片LM324能搞出3路呢

网友:
...AM收音机发射都才几个三极管  后面无非是放大,放大,放大,滤波,滤波,滤波,升压,升压,升压。             最后电死活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做你的中频治疗仪?这玩意已经做烂了,而且你懂得成分居多,而且现在的方案中根本没人用乘法器了

你觉 ...

mc1496载波输入信号小,我的方案是 是用单片机产生载波,是用dac芯片产生调制波。给单片乘法器,出来条幅波后再使用功放放大,之后就是升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公司里做硬件的工程师估计都没有吧!自己兼职硬件?

模电功底浅,使用集成的方便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电功底浅,使用集成的方便些。

楼主,你这个东西原来我帮别人做过,信号产生全FPGA搞定,输出到DA再调幅度等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967379-1-1.html 自制数字AM电台    搜回本站

网友D:
MC1496  并不是菜鸟能玩得转的芯片,光电源就能把你难倒

在rf玩家里面几乎不用这个芯片,他们用功能相似的NE602

LZ你能知道这个芯片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大专的教材都是用这个芯片当模拟乘法器案例讲课用的,教材为什么选1496,因为教材是30年前编写的,那时候1496还是高科技

30年前的教材,坑你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1496  并不是菜鸟能玩得转的芯片,光电源就能把你难倒

在rf玩家里面几乎不用这个芯片,他们用功能相似的 ...

是呀,教科书上写的收拾mc1496,资料很多。但是看了他的输入信号,就傻眼了,输入信号太小了,电源稍微有些干扰估计后果就会很严重。您说的这个芯片我详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东西原来我帮别人做过,信号产生全FPGA搞定,输出到DA再调幅度等 ...

是呀,找了好多资料,好多也是用fpga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做你的中频治疗仪?这玩意已经做烂了,而且你懂得成分居多,而且现在的方案中根本没人用乘法器了

你觉 ...

非常感谢大侠的关注, TLC7528,把你的D/A、载波、乘法器都包揽了      这个方案能再深入讲讲吗,这个方案的价格还算比较合适。

网友B:
TLC7528是个电流型DAC,虽然也能当做电压型但是无法输出负压,需要配合运放才能输出负压比较讨厌,而且运放还需要双电源供电(当然负压不算什么事,把载波拉出去弄个电荷泵负压就出来了)
TLC7528数据手册是这个写的:DUAL 8-BIT MULTIPLYING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S
就是参考电压(这里是载波)和DAC相乘。
把PWM串个电容当作TLC7528的参考电压,再进行DAC转换,此时出来的是电流信号,需要一级运放跟随才可以。具体电路我快10年没用过了你自己到网上找找吧,很简单的。

国产的有天微的TC7528,少了一个L。天微的这个把电压模式阉割了

网友A:
你的客户是CK-rehab吗?

网友:
这个方案应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客户是CK-rehab吗?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7528是个电流型DAC,虽然也能当做电压型但是无法输出负压,需要配合运放才能输出负压比较讨厌,而且运放 ...

对不本设计 产生负压没任何问题,电路板不受尺寸限制,直接用一个产生负压的稳压芯片就行了,我想问的是 如果使用pwm波+电容产生参考做为载波,那么载波还是脉冲了吗,载波频率是在1.25KHZ到4.4KHZ.望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本设计 产生负压没任何问题,电路板不受尺寸限制,直接用一个产生负压的稳压芯片就行了,我想问的是  ...

你要求的载波是什么样子的?正弦波还是方波?PWM出来的是方波,经过隔直电容后变成±1/2幅度的方波。如果您需要正弦波的,那么需要经过低通。载波频率不是问题,你改变PWM的频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求的载波是什么样子的?正弦波还是方波?PWM出来的是方波,经过隔直电容后变成±1/2幅度的方波。如果 ...

调制波 有三角波,正弦波,锯齿波 方波频率是1HZ到440HZ,载波是占空比65%的方波 频率是1.25KHZ到4.4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求的载波是什么样子的?正弦波还是方波?PWM出来的是方波,经过隔直电容后变成±1/2幅度的方波。如果 ...

昨天升压变压器收到了,升压比是1:6  我使用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波形,中间加TDA2003功放,输出电压达到10V,皮肤就感觉很强烈了!做这个产品 第一步必须要把信号波形搞定,第二部搞功放,第三步搞输出。您愿意参与吗(可以有报酬)?信号这块对我来说有点吃力。

网友(2021-05-06):
楼主这个做完了吗,我想请教一下,有偿。

网友:
乘法器看是否要求准确率,不要求非常准确的话,有好几种方式
1.差分电路。X信号加入到差分输入,Y信号加到公共恒流源(可以看一下LM3080,LM13600电路,NE602、MC1496、立体声解调IC也是差不多这种形式,但他们是双平衡,允许4象限输入,MC1496里面有线性补偿,温度补偿,是模拟运算专用乘法器)。
2.指数变换。X和Y各自经过一个指数变换,然后叠加
3.开关调制,X信号通过压控占空比电路,变PWM信号,然后用这信号调制一个开关对Y信号斩波,最后再低通滤波一下。
4.用可以外置基准的DAC。 X信号用ADC变成并行数字,接到DAC输入,DAC的基准接Y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