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设备可以把远程的电脑网上邻居拉到本地吗?

楼主(2017-08-22):
在其他省市我们做了软件类工程,有时需要对程序进行修改更新,请问有什么办法“天涯诺比邻”?

网友:
不是可以远程登录吗?

网友A:
懒人办法用蒲公英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人办法用蒲公英路由。

蒲公英路由好几种,到底选哪种?

网友:
还是teamviewer吧~

网友:
这几天研究了下teamviewer,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感觉很好用。

网友:
都连接到(V爱P国N)  就是局域网了。

网友B:
(V爱P国N)现在不准爱国了

网友:
frp,这个可以满足你要求

网友:
TeamViewer 有API,可把远程功能集成到自己的软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蒲公英路由好几种,到底选哪种?

不清楚你的用途,可以到官网查查应用,那个要蒲公英路由成对用的 我也没有。

网友:
(V爱P国N),就像局域网一样

网友:
你们都太爱P国了

网友:
修改更新可否做个ftp升级呢?

网友C:
有固定ip架个ftp服务,直接快捷方式映射一个。没有公网。ip就team view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固定ip架个ftp服务,直接快捷方式映射一个。没有公网。ip就team viewer

大胡子好,team viewer好像不能网上邻居吧,只能把文件复制过去调试

网友D:
网上邻居调试不用把交件复制过去?怎么实现的?前几天在玩team viewer,建立(V爱P国N)就相当于网上邻居,要在自己电脑上调试远端设备,可以用软件把usb和串口共享到本机,就像操作自己电脑的端口一样方便

网友:
租个VPS 装个OPEN(V爱P国N),远程布置个OPENCPN CLIENT,开机自动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V爱P国N)现在不准爱国了

大局域网内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邻居调试不用把交件复制过去?怎么实现的?前几天在玩team viewer,建立(V爱P国N)就相当于网上邻居,要 ...

请问具体步骤,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步骤,谢谢,非常感谢!

步骤写起来太长了,你软件装了就知道了怎么用了,usb共享可用usb network gate,都是很直观的东西,软件一看就能明白怎么用。
我这里把usb的给你,team viewer论坛上搜一下就能搜到那个破解版,没有弹窗,挺好用。串口也有共享的,Serial to Ethernet Connector,没用到串口没下载,

(V爱P国N)建好了,服务器端共享好usb口,客户端能自动扫面到共享的usb口,没有的话可以手动添加

网友:
可以试一下QQ的远程桌面,勾选自动接受连接请求。

网友:
anydesk也可以啊

网友:
建议用TEAMVIEW , QQ远程桌面会让你用得生不如死。。

网友:
TEAMVIEW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对网速的要求很低,不知道怎么做到的,流畅度那不是QQ这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