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推荐一个仪表运放,替换下面的电路。

楼主(2017-08-22):
用于气压传感器测量电路。要求,单电源5V供电,容易采购。

楼主:
谢谢,大神,这个价格有点高啊。我这个精度要求不高,不知道有没有便宜些的

网友A:
LZ也买了淘宝那家传感器,我说这个图在哪见过

别买运放了,直接用ADS12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也买了淘宝那家传感器,我说这个图在哪见过

别买运放了,直接用ADS1230

刚考虑方案。Ls用下来怎么样?

网友:
ad7190 cs1237

网友:
cs1237 这个可以有 。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