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处理器i.MX RT中说的无线连接接口是指什么?

楼主(2017-08-22):
跨界处理器i.MX RT宣传资料中多处提到“无线连接接口”

但是i.MX RT1050功能框图中列出的外设并没有和无线接口相关的,,那么它提到的无线连接接口到底指什么??

网友:
这个芯片感觉是要干STM32,同时部分低端SOC可能会被干掉

网友A:
不会说串口转蓝牙等等吧?
以前LPC17XX带红外的,也叫无线。。。

网友:
是不是就是一个接口?比如SPI那样的

网友:
sd卡接口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说串口转蓝牙等等吧?
以前LPC17XX带红外的,也叫无线。。。

不会吧,那样也太扯了。。哪个单片机没有UART、SPI,也没见人家宣传手册上提“无线连接接口”啊!

NXP这么大一公司,我想不至于搞这种无聊的噱头吧。。

网友:
看楼主图,应该是说SPI之类的接口。。。

网友B:
不算瞎扯,有SDIO X2,确实方便连接SDIO接口的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算瞎扯,有SDIO X2,确实方便连接SDIO接口的WIFI。

看上去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