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CRC16和CRC16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2017-08-22):
看台达的变频器的ModbusCRC16计算公式和网上的CRC16的计算流程是一样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公式一样名字不一样。

网友A:
看多项式一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多项式一样不一样。

多项式是一样的,只是位的顺序不一样。
上图片的处理顺序是LSb first,即最右边位先处理,这个顺序较少见;
下图片顺序是MSb first,最左边位先处理,是比较正常的顺序。

上图片的多项式A001,顺序倒过来就是8005,即x^16 + x^15 + x^2 + x^0
由于顺序不同,上图CRC16计算结果按位颠倒过来才是下图计算出来的CRC16。

CRC算法的一般要素:
CRC长度 CRC bit length
多项式 polynomial
初始值 initial value
字节顺序(LSB first / MSB first)
位顺序(LSb first / MSb first)

网友:
CRC 版本太多,受不了,很多时候得有厂家的CRC 代码才知道他CRC 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