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块钱1MB 内存单片机时代即将来临,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7-08-22):
了解了一些情况,目测2018年会出现一波3块钱1MB内存,5块钱4MB内存,10块钱16MB内存 的单片机(此处内存非flash,指的是运行内存,ram),在大内存时代,大家对单片机开发有什么期许建议?
是希望使用脚本化编程?还是像linux那样健全的包管理系统?
在MB级内存 单片机时代,是否会出现像Qt,安卓类似的框架,系统?会是怎样的形态?

PS:大家目前在哪些应用里需要用到大内存?摄像头?音频处理?lz预先为明年准备下。

网友:
像esp那样带来的一波脚本编程肯定会更加普及

网友:
出现类似DOS的系统

网友A:
楼主说的内存是FLASH吧  那大内存跟小内存的区别只在于说   多存些字库上
单片机RAM的价格1M就我了解达不到3元,现在外置SRAM 1M都得百元以上

网友:
好吧,以后的嵌入式程序员也不会优化了

网友:
MB   才是个位数的单价,发展好快啊

网友:
那就会出现1.5的0.5M ,继续用0.5M,该干嘛干嘛,地球照转,市场不一样,不现在4位还是有很大量,想多了吧

网友:
为什么内存突然这么便宜??有什么黑科技突然出现吗??

网友:
空间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内存是FLASH吧  那大内存跟小内存的区别只在于说   多存些字库上
单片机RAM的价格1M就我了解达不到 ...

不是flash,就是ram,但不是sra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flash,就是ram,但不是sram。

难道楼主说的是下面这种??

看来确实是有谱的事儿啊,不过刚出来到成熟还得要很久才行吧

网友C:
好吧,以后mcu当机也是流行了呵呵,全部跑os稳定性肯定差过普通裸奔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楼主说的是下面这种??

这个是NVRAM,是类比于flash的。
我说的是RAM,运行内存,直接可以当堆栈用的。

网友:
这么大的RAM,直接做动态加载;minminP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NVRAM,是类比于flash的。
我说的是RAM,运行内存,直接可以当堆栈用的。 ...

2级缓存都能替换,那显然是RAM啊,,你不看名字里也有RAM吗??
只不过同时还具有Flash掉电不丢失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以后mcu当机也是流行了呵呵,全部跑os稳定性肯定差过普通裸奔系统。。。 ...

也不一定。容错设计够好,现场还是可以恢复的。而祼奔的可靠也是基于简单,如果复杂了,裸奔也不见得可靠,维护也不容易

网友:
当然用来跑脚本啊。。。

网友:
ram这么大,还便宜;可以直接上操作系统平台了

网友D:
这个内存的量级,估计有点尴尬吧,类似DOS的比较合适?

网友:
问题是现在外置的RAM也没那么便宜啊,不是说半导体现在大缺货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内存的量级,估计有点尴尬吧,类似DOS的比较合适?

有一小部分了。就是嵌ddr的arm或mips。不过除非专门开发die,我所知最便宜的小米无线增强器主控也得个十来块钱,8MB DDR

网友:
中断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小部分了。就是嵌ddr的arm或mips。不过除非专门开发die,我所知最便宜的小米无线增强器主控也得个十 ...

不是DDR,ddr功耗略大,也缺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DDR,ddr功耗略大,也缺货吧

你是不是指ESP8266 这种东西,内存大,指令全部在ram里面跑

网友:
这么牛B电脑上咋不用?

网友:
又来一波STC老妖吓坏系列?

网友A:
我觉得不太现实, 如果内嵌DDR有可能 便宜,RAM是很不便宜的存储颗粒

网友:
楼主哪里得来的小道消息?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吧!!现在都为RAM不够用愁的半死~~~

网友:
ram大对低功耗应用更麻烦吧!之前用stc15w和stm8系列进最低功耗从不考虑说arm数据丢失的问题。然而stm32系列让我惊讶的发现原来最低功耗模式下ram数据要丢失,除非是专门的ram区域。我的理解是功耗ram多了功耗更大,而8位机ram普遍不大,所以低功耗更好,编程也容易。4位机的低功耗应该更强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太现实, 如果内嵌DDR有可能 便宜,RAM是很不便宜的存储颗粒

不是DDR,也不是SRAM

网友:
很好奇,那是什么东西呢?有学名没?

网友:
是类似与430fr系列的铁电储存?

网友:
内嵌 SDRAM 或者 DDR才行,否则成本很高

网友: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喜欢裸机。。至少他怎么都不会无故当机。

用了一次UCOS。。。。恶魔啊。问题是你一下子还是测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
果断用来跑Java,跑.net 跑Python。

网友:
喜欢裸机,OS的入门门槛高,没那精力。最好多整些64KB以上的51出来玩玩。

网友:
估计是PSRAM,这个比较便宜。

网友F:
现有的大容量RAM的单片机都采用psram,牺牲速度,向容量倾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有的大容量RAM的单片机都采用psram,牺牲速度,向容量倾斜

其实这货就是一DRAM而已,只不过把刷新,CAS,RAS,CL都做到内部,用户按照SRAM的方式读写罢了

网友:
好奇你是怎么样预测出来的

网友:
没有MMU,咋跑linux?

网友:
MRAM还是RRAM都是开发中的内存器,MRAM这种磁阻式场效应存储器已经相对成熟,已有不少厂商开始推出小容量器件,但考虑到制程和现有的晶片不同,是不是能集成到MCU上并最终降低成本,这个估计还是个问题
这些新技术发展过程很漫长,顺利还好,不顺利真的不好预测
1955年,磁芯記憶體具有与MRAM相同的读写原理。
1984年 - 巨磁阻效应的发现
1988年 - 欧洲科学家(阿尔贝·费尔和彼得·格林贝格)发现了薄膜结构中的“巨磁阻效应”。
1995年 - 摩托罗拉(后来成为飞思卡尔)开始了MRAM开发工作
1996年 - 自旋扭矩转移被提出[4][5]
1998年 - 摩托罗拉开发256Kb MRAM测试芯片[6]
2000年 - IBM和英飞凌建立了MRAM联合开发计划。
2000年 - Spintec实验室的第一个自旋扭矩转移专利。

网友:
搂主荔枝派了吗?

网友G:
有这种事情!!!!!!!!!!

网友:
便宜量又足的东西通常都会有些坑

网友:
不知道功耗如何? 如果也能比现在的低很多, 估计MCU都能往300M, 500M的频率跑了
然后以micropython/lua的发展趋势, 以后MCU的开发估计就是放个micropython/lua解释器, 然后写脚本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这种事情!!!!!!!!!!

你头像哪来的?怎么比我的清晰?

网友:
4T-sram或者MRAM?

网友:
MRAM不用考虑,一家独占的专利器件,不可能便宜

另外怕磁场

网友:
真的假的,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H:
我不信有这回事,SRAM都是贵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信有这回事,SRAM都是贵东西

已经拿到样片了~  不是SRAM。。

网友:
现在DVB的芯片也内置512Mbit的DDR2了,价格也才1.X美金。。。。。性能也强的,一般都有1000MIPS以上~ 还能解H.264~
后续单片机会赶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拿到样片了~  不是SRAM。。

吊胃口

网友I:
能跑神经网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拿到样片了~  不是SRAM。。

RMB还是$?

楼主:
当然是RMB啊...

网友:
什么内核

网友J:
淘宝有个诛仙剑开发版就是DVB芯片性能不错,跑Linux,还能播放视频,关键这货是内置64sdrm封装还不大.

https://c-sky.github.io/docs/gx6605s.ht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http://www.c-sky.com/solution/10592.htm

网友:
是什么内核?功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跑神经网络了!

看了这么久,终于看到对的了

网友:
eDRAM  找到了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成本比SRAM低,速度比SRAM慢

DRAM本质就是个电容,所以密度超高

我是看 寒武纪 神经网络芯片看到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淘宝有个诛仙剑开发版就是DVB芯片性能不错,跑Linux,还能播放视频,关键这货是内置64sdrm封装还不大.

mark一下

网友:
大内存 第一能想到的就是脚本编程

如果有图形界面,那就是C++了

单片机都能这么干 想想就很激动 淡定淡定  关键还是得看频率

网友:
你们想得太多,反正是挑便宜能用的

网友:
要用这设计一个流水灯复杂吗?看来今后第一个流水灯的程序都要用到操作系统了。

网友:
可能吧目前有些做LCD控制的主控 好像就10来块钱 8MB RAM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淘宝有个诛仙剑开发版就是DVB芯片性能不错,跑Linux,还能播放视频,关键这货是内置64sdrm封装还不大.

不知道芯片好买不,要是能跑ubuntu就更好了。

网友K:
新塘和MICROCHIP 都有内置几十M的 SDRAM

网友:
什么内核呀?有那些接口,以后这可能是趋势,硬件pc化,就是做好驱动和框架,上JS  py  lua  .mF等,让第三方开发具体产品,这里应用非常多以后。希望联系到你。

网友:
图像处理!无论是拍照图片还是显示图像,都非常耗RAM

网友:
希望是比较通用的MCU具备如此大的RAM。内存大能更容易的实现应用设计,能用空间优化来换取性能。

网友:
内存大,编程就不用那么省了

网友:
能做到直接弃用Flash,程序直接在RAM里跑,速度还快,当然要低功耗。  加个纽扣电池,直到失电,功能全没了,买新的吧。哈哈。 想过emc就难了。

网友:
这个如果普及,以后我们都用脚本写代码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新塘和MICROCHIP 都有内置几十M的 SDRAM

求荐型号。新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求荐型号。新塘的

你直接去新塘官网搜索下 ARM9的

网友(2017-10-16):
内置32M DDRII单片机又一款,这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9963-1-1.html

网友:
太适合arduino了,js python也可以啊

网友:
希望真能出来,普通用户能买得到。

网友:
真便宜阿,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以后mcu当机也是流行了呵呵,全部跑os稳定性肯定差过普通裸奔系统。。。 ...

这不应该吧。稍微逻辑复杂一点应用没简单的调度系统真的很难做。。。

网友M(2018-04-05):
期待楼主进一步的消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期待楼主进一步的消息啊。

看我签名档,9.9元32M内存的已经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签名档,9.9元32M内存的已经来了

谢谢!看到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9535

网友:
psram吧,我觉得是

网友:
这么便宜,芯片寿命长吗?

网友:
3块1M,我去,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淘宝有个诛仙剑开发版就是DVB芯片性能不错,跑Linux,还能播放视频,关键这货是内置64sdrm封装还不大.

请问怎么买这个芯片,价格如何?资料你有吗?谢谢!

网友:
想知道具体是哪颗芯片?

网友:
至少可以省下不少外部sram的钱。

网友N:
还没出来呀,说了好久了。PZ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没出来呀,说了好久了。PZ

看签名档,已经出了9.9元32MB的核心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