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审核员请你不要动我的板子

楼主(2017-08-22):
最近一个板子断断续续打样7次,都是同个板子是有少许改动,但是前几次  通孔 pad  即使plated 未勾选也是按照沉铜来给做的,导致最近几次都没有查出这个问题,最后一个打样,偏偏所有pad通孔 plated 是按照设计来做的,偏偏我有按照这个板子做个50psc的小批量,我设计的错,我自己承担,但是请下次不要动我的板子,或者请按照设计来,要不每次打样正常,小批量出问题就麻烦了。

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

网友A:
你给的是gerber还是源文件?  最好给gerber  然后责任很好分。

网友B:
没有电话通知你,那怕是错的做对了,你也可以投诉,对于没有争议的一投诉一个准,做单工程师百分之百要受处罚!

网友:
我这次打样也是pad没有勾选plated,做了沉铜,还好没影响
我懒,没转gerber,我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话通知你,那怕是错的做对了,你也可以投诉,对于没有争议的一投诉一个准,做单工程师百分之百要受处 ...

目前JLC及其他各PCB厂都是样板过孔补偿,小批量默认不补偿。

其实我想说的跟LZ差不多,打样一做补偿,有些该做大的孔正好插进去,不该做大的孔更大了——于是小批量杯具了,根本插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话通知你,那怕是错的做对了,你也可以投诉,对于没有争议的一投诉一个准,做单工程师百分之百要受处 ...

也想知道JLC的标准做法焊盘不勾plated是有铜孔还是无铜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是gerber还是源文件?  最好给gerber  然后责任很好分。

一直是gerber这次却和前几次不同我就奇怪了,这次也是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知道JLC的标准做法焊盘不勾plated是有铜孔还是无铜孔。

这个全靠嘉力创心情了,有时沉铜有时不沉

楼主:
现在小批量还没发货估计也是报废了,赶紧投5个样板吧,要不小批量又得

网友:
AD规则设置不允许存在无沉铜通孔,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沉铜孔,不沉铜孔,槽孔,圆孔要分不同文件出,最多4种组合方式。

网友:
估计嘉力创的  工程师 也蒙圈了。

网友:
看样子以后不能偷懒,还是转GERBER靠得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沉铜,还是用keepout来画吧,保证不会错

这个还真保证不了,我以前就是用keepout画的,而且还特别备注了,照样给沉洞了,导制不能浸锡,打电话过去问,当时给我的解释是要把孔做成非圆形才保险

网友E:
不沉铜孔(焊盘)非常好画。

画1mm不沉铜孔,孔画1mm,焊盘画0mm。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我同一个板子,换了公司的账户,提交的是上一个帐号下下载的PCB工程文件(里面有AD的原文件和力创给出的工程文件)这个是已经经过批量过没问题的。这次换了公司账户我还是先打样后小批返单-----这样操作可以保证这款板子都和我上个账户的小批的板子一致吧?不管我上个板子小批有没有设计问题,只要我不改板子,一直生产同一款PCB。

网友:
我用keepout layer画的孔,从没有出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我同一个板子,换了公司的账户,提交的是上一个帐号下下载的PCB工程文件(里面有AD的原文件 ...

把jlc的原资料文件下载下来,上传到新的订单就OK了。

网友G:
我也是,勾不勾选沉铜选项,跟做出来的板子没啥关系,后来索性就用keepout层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样板过孔补偿,小批量默认不补偿

这个坑大了啊

样板及小批量都会补偿,不可能不补偿,如没补偿则可认定为品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绝对是板厂的问题了,

我一直觉得keepout 是禁止布线层啊   孔应该在机械层去挖....   我理解错了么

网友I:
gerber在手手,天下我有,同志们,还是给gerberi文件好,孰对孰错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样板及小批量都会补偿,不可能不补偿,如没补偿则可认定为品质问题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gerber在手手,天下我有,同志们,还是给gerberi文件好,孰对孰错一目了然

哥们,我就是给的gerber,前几次孔给沉铜,偏偏这次没有,这封装绝对没有改动过。所以应该是立创的工艺标准不一致导致的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勾不勾选沉铜选项,跟做出来的板子没啥关系,后来索性就用keepout层画了。 ...

焊盘为什么不沉铜?
如果不沉铜,那么这个焊盘的上下两面之间就是不通的啊!
照理说这个孔周围只要有焊盘的,就必须有铜,否则是逻辑错误
没铜的孔是最后一步铣出来的,这种孔周围不应当有电气连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沉铜,还是用keepout来画吧,保证不会错

还可以把焊盘尺寸小于孔尺寸
但是,实际上都有可能被铜
早期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好些了
我大概2年前的板子上面有8个安装孔,3.1MM的那种,第一次用焊盘尺寸0.1,孔3.1,结果每块板子上有3-4个孔是有铜并且喷锡了的
问了售后,说下次改成用KEEPOUT,然后,还是这样
不过最近1年左右的板子没有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不沉铜孔(焊盘)非常好画。

画1mm不沉铜孔,孔画1mm,焊盘画0mm。

万一要是要焊盘但是不要孔铜呢?
虽然我想不到什么情况下要这么做
那不如用单面的板子了,还便宜,不过JLC好像是价格一样的

网友:
jlc官方有介绍关于焊盘金属化的问题:官网推荐用plate的做法。
结果我按照他们要求去掉这个plate后还是给我金属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沉铜孔(焊盘)非常好画。

画1mm不沉铜孔,孔画1mm,焊盘画0mm。

这种有个大问题是板子上下两面没有金属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焊盘为什么不沉铜?
如果不沉铜,那么这个焊盘的上下两面之间就是不通的啊!
照理说这个孔周围只要有焊盘 ...

有种叫梅花孔的,就是来解决你说的上下不通道问题,不沉铜的孔主要是在过波峰焊时不需要贴纸保护,省工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焊盘为什么不沉铜?
如果不沉铜,那么这个焊盘的上下两面之间就是不通的啊!
照理说这个孔周围只要有焊盘 ...

比如定位孔,安装孔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可以把焊盘尺寸小于孔尺寸
但是,实际上都有可能被铜
早期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好些了

如果定位孔或者安装孔里面有沉铜,过波峰焊的时候焊锡就进到孔里面去了,这样就有可能堵住这些孔。

编辑原因:回复错了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焊盘为什么不沉铜?
如果不沉铜,那么这个焊盘的上下两面之间就是不通的啊!
照理说这个孔周围只要有焊盘 ...

如果定位孔或者安装孔里面有沉铜,过波峰焊的时候焊锡就进到孔里面去了,这样就有可能堵住这些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定位孔或者安装孔里面有沉铜,过波峰焊的时候焊锡就进到孔里面去了,这样就有可能堵住这些孔。 ...

对,就是这个问题,焊好板子后还要再吸锡器搞一下。
如果是手工焊倒是没啥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如果定位孔或者安装孔里面有沉铜,过波峰焊的时候焊锡就进到孔里面去了,这样就有可能堵住这些孔。 ...

哦,我从来都是用双面回流焊工艺的,不怕这个问题。而且我的安装孔只会是纯机械孔或者是接地的正常焊盘。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哦,我从来都是用双面回流焊工艺的,不怕这个问题。而且我的安装孔只会是纯机械孔或者是接地的正常焊盘。 ...

嗯,纯机械孔的做法就是在keepout层上画个圆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定位孔或者安装孔里面有沉铜,过波峰焊的时候焊锡就进到孔里面去了,这样就有可能堵住这些孔。 ...

如果安装孔要接地,那么他必须是焊盘,这样你过波峰焊必须挡住这个孔(就算你弄个孔内壁没有铜的特殊焊盘,他的焊盘照样会沾锡啊!)
如果安装孔不需要接地,那么他应当是个纯机械孔,不会沾锡。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嗯,纯机械孔的做法就是在keepout层上画个圆圈吧。

是的,就是keepout上面画圈。这种表示方法是最规范的,一定是孔内没有铜,不会被误解。
如果你这样画还被厂家做出孔内有铜,那么你可以去投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就是keepout上面画圈。这种表示方法是最规范的,一定是孔内没有铜,不会被误解。
如果你这样画还被 ...

我后来的板子也是都改成这种画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万一要是要焊盘但是不要孔铜呢?
虽然我想不到什么情况下要这么做
那不如用单面的板子了,还便宜,不过JL ...

我的做法是外加TOP LAYER 或者BOTTOM LAYER 层的圆。这样从来没有出错过。

我主要考虑到,我没有出GERBER文件,供应商是电商单多量少,处理的文件非常多非常忙,只能做最清楚的文件给供应商了。

传统的供应商,文件随便出,不考虑规范,打电话给供应商,电话中说清楚就行了。甚至焊盘孔做小了,一定要求供应做正公差。

网友:
至于plated,我只知道有这项,没有用过。含义也不很清楚,倒底是焊盘盖绿油还是做非沉铜孔?

网友:
出了GERBER 也要用CAM350看看才行! 万无一失!

楼主:
我这个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好了好久才查出问题

网友:
楼主,记得用返单功能,嘉立创上有说明,重复打样的板子经过审核员微调后,可能会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