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层板模拟地,数字地如何分布才合适?

楼主(2017-08-23):
目前我是这样做的
顶     层:STM32,STM32底部不走线,铺模拟电源
内电层1:STM32底部铺模拟地,剩下部分铺数字地
内电层2:数字电源
底     层:铺数字地

问题1:听说单片机下面铺模拟电源+模拟地有利于提高ADC稳定性?
问题2:内电层的地平面被切成2部分这样可以吗?

网友:
STM32的内部AD四层板我以前还分一下,现在不分就一整块铜皮。基本看不出什么差别

网友:
分不分没什么大区分,都是一整块大地。没有高级测试工具,都这样用了

网友:
模拟地的说法只会误导不明所以的人

很多学生以为一颗磁珠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A:
现在是无招胜有招!
真不知道模拟地、数字地是哪个guru(sb)发明的
或者只是适用于30年前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无招胜有招!
真不知道模拟地、数字地是哪个guru(sb)发明的
或者只是适用于30年前的设计 ...

我也认为是如此。
现在的4层板或者更多层的板子,最佳做法是无需切分地层。不管数字还是模拟的都用同一个地最合理。
完整的地平面层自身的内阻极低,低到正常板子里面流动的电流根本不会引起地电位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认为是如此。
现在的4层板或者更多层的板子,最佳做法是无需切分地层。不管数字还是模拟的都用同一个 ...

按照您的说法,岂不是单点接地也是没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无招胜有招!
真不知道模拟地、数字地是哪个guru(sb)发明的
或者只是适用于30年前的设计 ...

ADC芯片都基本要求模拟地,数字地分开,最后单点连接。如果模拟地,数字地都共用那么岂不是模拟信号会被数字信号干扰吗?

网友C:
严谨合理的接地绝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万事都要折中。我支持不分割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谨合理的接地绝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万事都要折中。我支持不分割的做法

如果不分割会对ADC的精度有影响吗?(不只是STM32的ADC,还有其他的16位A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分割会对ADC的精度有影响吗?(不只是STM32的ADC,还有其他的16位ADC) ...

绝对影响啊,那又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影响啊,那又能怎样

您不分割的理由是什么?设计过于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不分割的理由是什么?设计过于麻烦?

是的太麻烦

楼主:
如果我要分割,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分割,要注意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别割错了地方,否则不如不割。
正常的四层板,没有特别大电流的情况,不割就能得95分,割对了100分,割错了只能得50分或者更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说法,岂不是单点接地也是没用的吗?

如果没有特别大电流的情况,你的整个地层都可以理解为单点接地的那个"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特别大电流的情况,你的整个地层都可以理解为单点接地的那个"单点" ...

这是一个双层板,您看下是否分割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双层板,您看下是否分割正确。

有精度要求的我从不用双层板。因为四层板真的没贵多少钱。
一般来说,分割再正确的双层板也不如不分割的四层板,哈哈!

网友:
比起割地,良好的布局和走线更重要。

网友:
STM32才12位AD,又有4层板,不用分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