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收到ad警告侵权,问问怎么才能不被检测到ad

楼主(2017-08-23):
最近公司收到ad警告侵权,问问怎么才能不被检测到ad,好像最便宜版本12w ,公司加工为主买不起(工人70多个,其中研发6个),要是马上换软件,还不太熟悉,现在有没有有好办法不让ad公司检测到,
我想到的方法是
1.将ad安装到虚拟机当中,(虚拟机不联网)
2.将ad安装到虚拟机当中(虚拟机联网)
3,有个专门的电脑安装AD(电脑不联网),用文件时候用U盘拷
4.用禁止访问网络软件禁掉ad联网(电脑联网),
各位大神我想到方法有那几个是可行的,
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请各位帮帮忙讨论一下

网友A:
1,3,4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用Win自带的防火墙就可以做到,自己到网上搜个教程,我还顺便把IAR PADS CCS 等一干软件都屏蔽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4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感觉ad比较贼,现在就看到2个联网的进程,估计还有隐藏的,感觉4不是很可取

网友:
3是最靠谱的吧,专用一台电脑画图,不联网

网友B:
每个人单独配一台台式机  专门用于画图不连外网,另外一台电脑 用于上网 编程

网友:
虚拟机,或者专用电脑,网络设置为固定ip,网关设为不存在的ip。共享一个局域网络硬盘,数据通过局域网络硬盘传输,但是又上不了公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单独配一台台式机  专门用于画图不连外网,另外一台电脑 用于上网 编程  ...

网友C:
4.我试过,结果AD不能启动。

网友D:
基本是讹诈。只要是电子公司一打一个准的,就是逼你们买正版。回答他我们pcb是外包设计的,不理他们即可。
他们没有证据的。
Ad 就算有后门连接他们的服务器,他们怎么知道这个ip是你们公司的?恐怕只有电信部门才有,要查这个信息只有公安才有权限

网友:
流氓公司

网友:
如果是固定IP上网,证据才可信,如果是拨号宽带或者动态IP,内网IP基本就不可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我试过,结果AD不能启动。

4,我们这边可以启动 用的16版本

网友:
专用一台电脑画图,路由器屏屏敞联外网,局域网的网上邻居还可以用,

网友:
终极解决办法:
方法1.    购买版权
方法2.    不要用AD

网友:
还可以远程登录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是讹诈。只要是电子公司一打一个准的,就是逼你们买正版。回答他我们pcb是外包设计的,不理他们即可。

除了IP,AD软件后台还可能收集了电脑中其它信息吧,这是肯定的,单凭IP能证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IP,AD软件后台还可能收集了电脑中其它信息吧,这是肯定的,单凭IP能证明什么? ...

放心吧,能找到的资料,都搜集了。

网友F:
楼上回复说人流氓的,免费用人家的软件产生价值反过来说人家流氓的也是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除了IP,AD软件后台还可能收集了电脑中其它信息吧,这是肯定的,单凭IP能证明什么? ...

后台收集信息是违法的,不算有效证据,只能用来吓唬。
唯一合法的就是申请法警来现场封存电脑,但是本地的法警一般不会管这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后台收集信息是违法的,不算有效证据,只能用来吓唬。
唯一合法的就是申请法警来现场封存电脑,但是本地 ...

所以,只能断网和不理他了?

网友H:
搞一台电脑当服务器,限制在局域网,其他电脑用windows自带的remoteAPP功能远程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I:
1: 如果我有钱了. 一定会买正版.
2: 如果正版便宜, 比如只要10块钱就, 那我也会买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只能断网和不理他了?

不断网、不理他也可以。就是老板会被烦一阵子,还有可能发律师函吓唬。不理他。
为了不让老板烦,断网后告诉老板,老板就底气足了

网友:
已经来不及了;软件联网查到加招聘信息查到;除非招聘信息也不能写AD

网友:
12万足够给你们研发每人再额外配一台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如果我有钱了. 一定会买正版.
2: 如果正版便宜, 比如只要10块钱就, 那我也会买正版. ...

嘉立创PCB软件正在打算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基本是讹诈。只要是电子公司一打一个准的,就是逼你们买正版。回答他我们pcb是外包设计的,不理他们即可。

相当多地方办公室只能办企业网,是固定IP的。
还有,个人及公司的信息,现在根本不需要找警察叔叔,花钱都能买的到的。

网友:
这种规模的公司都会被盯上?不会被举报了吧,哈哈

网友:
我一直有个疑问

他们使用自己的软件追逐。记录使用的电脑IP反馈给总公司。

那么总公司再根据IP反查到公司????

这个IP ——>公司。需要 网络运营商 的支持吧???

网络运营商会支持这类查询么?

网友:
用阿里狗!

网友:
这个不用担心,除非是很大的公司,一般的想你们的公司赶他们几次他们就不来了,
我们公司也是没上市前,都一直用,啥事没有,上市后,keil ad cad solidworks,都来要授权。早干嘛去了
这个东西没证据,都是通过一些ip 无意的照片的泄露,广告等让对方知道了,最终也是吵着打官司 然和解,买了几套意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1: 如果我有钱了. 一定会买正版.
2: 如果正版便宜, 比如只要10块钱就, 那我也会买正版. ...

严格意义上说,你这两条都不成立。它的价值和你是否富有没有关系。
就像房子不会因为屌丝们没钱而降价,难道我们还能去打劫?

网友K:
我也提出一下建议:
1、部署一台公共电脑,可以上网的
2、公共电脑上面运行代理
3、研发的电脑断网
4、QQ设置成代理上网
5、安装支持代理的浏览器
6、不要设置IE浏览器的那个代理,那个很多软件会调用的,如果设置了,上面的都白折腾了
顺便上传一个Chrome的代理控件,自己解压安装,教程自行处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提出一下建议:
1、部署一台公共电脑,可以上网的
2、公共电脑上面运行代理

直接禁止软件联网不就行了?

网友:
还是PROTEL99SE用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I:
1: 如果我有钱了. 一定会买正版.
2: 如果正版便宜, 比如只要10块钱就, 那我也会买正版. ...

10块钱饿死人。100块这样比较好。

网友:
砍大师有点难,要免费就上KICAD或者EASYEDA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直接禁止软件联网不就行了?

最优是直接禁止软件联网。
但是如果有人自己安装了需要和谐的软件,却没去禁止该软件联网呢??

我的这种方法是,路由使用白名单系统,新设备没网的,自己电脑的软件随便安装,反正不支持代理设置并且没设置代理的都没网。

网友:
不给AD上网权限就好了,不会有什么后台进程的。

网友:
windows自带防火墙,设置好以后每次打开都提示无法连接xxxx.altium.com好像,应该就OK了

网友:
外网访问白名单,随意AD怎么玩.

网友:
单独的电脑,不能连外网,

网友:
买一两个又不够用,买人手一个又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回复说人流氓的,免费用人家的软件产生价值反过来说人家流氓的也是够了。 ...

如果是 AD 公司,倒是没什么吗的。但是打电话发邮件的这个公司的确是流氓 ,你可以搜一下前几天我在一个坛友的类似帖子的回复 ,你买了版权,他们给你的还是盗版的,并且没网上下载的好用

网友:
买软件,买的是法律责任。东西哪儿下不到?光有合同发票不行。

网友:
公司有点名气或做大了,AD就会来说侵权,我已经经历过两家公司遇到了这个情况,搞不清楚怎么查到的,有一家公司是直接带律师还有其他一些人忽然到办公室拍照,然后当时公司只好买了一套,另一家公司我们卸载了,换成了cadence,后来也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相当多地方办公室只能办企业网,是固定IP的。
还有,个人及公司的信息,现在根本不需要找警察叔叔,花钱 ...

上法庭,需要有证据的,买来的信息上不了台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IP,AD软件后台还可能收集了电脑中其它信息吧,这是肯定的,单凭IP能证明什么? ...

收集其他信息,AD就犯法了。
非法手段收集的信息的证据是无效的。

AD公司要抓你们,只有一个办法:相当地版权局举报你们,然后版权局上门执法。版权局上门扣押机器固定证据。。。。。。。

问题是如果你们不是上市公司或者知名公司,AD这么的执法成本有点高的划不来的。

AD这样的作法和诈骗电话一样,广泛打电话,只要有1%的人上钩了就赚了。打官司?太LOW了,没油水

网友:
版权局?小地方,好象还没有这个有关部门呢? 不会跨省吧

网友:
如果不是高速板,不是6层板以上,不是复杂板,来 https://lceda.cn

网友M:
我们老板受不了骚扰,还是买了,单机版125000

网友:
整个中国的电子工业都是建立在盗版软件基础上的

谁TM敢把知识产权当回事,还要不要吃饭
==================
整个中国的基础工业都是建立在牺牲环境基础上的

谁TM敢把环境保护当回事,还要不要吃饭

网友:
还是独立电脑运行好

网友:
楼主你可以尝试一下用防护墙或者专用的安全软件,吧端口2000还是2001封掉,我前些年这么处理过,AD软件后台通讯的端口好像是这两个,吧端口封了就没事了吧,
当然,如果是在公司,最好买一套正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老板受不了骚扰,还是买了,单机版125000

真贵,浮动的不是更贵?
candence浮动一套都没那么贵。

网友:
EaglePCB对小规模设计来说还是不错的选择,即使现在AutoDesk旗下,每年的授权费也还可以接受。AD这种流氓销售行为,应该坚决抵制。我们支持正版,但绝不能容忍被人暗算

网友:
其实成功的PCB设计,软件使用只是一小部分 我当我们熟悉PCB的设计流程,一些工艺规则,布局布线要点,换个PCB软件只是一个小阵痛而已,工程师只要认真一点边看书边做个小设计,很容易转换到另外一个平台。

网友(2017-09-25):
授权费太贵了

网友(2020-07-02):
我们是做开关电源的,确实被他们琢磨的无话说,只能购买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楼上回复说人流氓的,免费用人家的软件产生价值反过来说人家流氓的也是够了。 ...

首先AD公司开价太贵,其实正常谈购买也就算了,他是伪装成我们的客户,定制产品,然后问公司情况,工程师绘图工具之类的问题,然后打到大老板处诈骗说研发人员承认用了他们的产品之类的,其实研发人员根本就没回复他这些无聊的问题。
真的比较恶心,本来可能买也不可能买了。
对于公众公司他们更是抓住不放各种威胁诈骗。

网友:
引用 网友N:
首先AD公司开价太贵,其实正常谈购买也就算了,他是伪装成我们的客户,定制产品,然后问公司情况,工程师 ...

流氓是流氓的通行证

网友(2020-08-01):
第 1 个最好,六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用。

网友:
搞个代理,用公司的网转私人的网,这样就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公司行为了

网友:
没经济实力建议不要购买版权,一旦你购买了版权,你用的其他盗版软件也来找你要钱购买正版了,其中就可能包括某系统和某办公软件等,是第二个找上门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搞一台电脑当服务器,限制在局域网,其他电脑用windows自带的remoteAPP功能远程使用,非常方便 ...

国内的环境如此,白嫖习惯了。
他们自信自己嫖的姿势比别人帅,能力比别人强,嫖该倒找钱才是,别人给水费是因为别人都长得丑。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国内的环境如此,白嫖习惯了。
他们自信自己嫖的姿势比别人帅,能力比别人强,嫖该倒找钱才是,别人给水 ...

你说的对,劣  等  民族总是以占到别人的便宜为荣,占不到便宜,就骂别人是臭流氓、不要脸、不让他占便宜。

网友:
转开源软件 ki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