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读卡距离咨询

楼主(2017-08-23):
朋友有个项目需求,用14443A的卡(硬币大小),设计一个20*30mm的读卡模块(壳子尺寸在20*30*12mm),想稳定读卡距离在50毫米,想咨询一下坛里大神,这个需求指标能实现吗?总觉得读卡器的尺寸太小,天线调小读不了这么远,求赐教

网友A:
板20x30,最大化布天线,如果你以前要做过,大卡很容易以做到。对于小卡,要看你的经验了!

网友:
怎么感觉就是最近一个客户在问的东西,20*30mm,还要板载天线,50mm距离我只能呵呵!我最多只能做到15m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20x30,最大化布天线,如果你以前要做过,大卡很容易以做到。对于小卡,要看你的经验了! ...

之前也想过绕着板边最大化布天线,后来芯片器件座子放上去后,发现根本没办法绕着边布天线~~~

网友:
如果读卡器厚度够的放可以做到,没有问题

网友:
这和卡的性能也有很点关系。你现在天线最大20*30 天线这么小不太可能读到50mm远。一般读取距离和天线直径差不多

网友:
表示有压力,

网友:
这个面积,5厘米做不到。  我做的一个类似大小的,稳定读卡在3厘米。

网友:
这个有压力,我刚做的 PCB天线 40*30MM

大卡距离4.5CM ,钥匙卡 2-3CM

网友:
友情提示,卡片也是很重要的,不同厂家不同批次都不同

网友:
这么小的天线读卡距离要做到5厘米,难!

网友:
有远距离卡

网友:
我做过的极限距离只有30mm  1702

网友:
你这个。。。不算什么。。。我们做的远距离跟踪犯罪分子复制门禁卡的可做到五米。。。

网友:
身份证,手机卡,都可以锁定。。只要进入这个区域,根据手机号,就可以知道最近路线。。根据基站得到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