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自带EEPROM的使用寿命是多少?

楼主(2017-08-23):
写了一段测试代码,想测试一下stm8s003f3自带的EEPROM的擦写次数;
/******************************************************************************/
/** 测试eeprom的读写次数
  *
  * @return
  *
  *//*
  * History        :
  * 1.Date         : 2017/8/23
  *   Author       : Nat
  *   Modification : Created function

*******************************************************************************/
void eeprom_task( void )
{
    static u8 temp = 0;

    Write_Byte(Test_Num,EEPROM_WR_ADD);//往固定地址写数据
    temp = Read_Byte(EEPROM_WR_ADD);//从指定位置读取数据

    if(temp == Test_Num)//[color=Red]将读取的数据与写入的数据进行比较,如果一样Test_Count++ 用于统计成功写入的次数[/color]
    {
        Test_Count++;
        Test_Num++;
        _flg = 0;
    }
    else
    {
        if( _flg == 0)
        {
            Write_Buf(pTest_Count, 4, EEPROM_RS_ADD);
            _flg = 1;
        }
    }

}

现在Test_Count 以及计数到8亿次,感觉有点不正常啊,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A:
人家的测试方法和你不一样

好像是把所有的存储单元写0x00,再擦除为0xff,连续循环直到,批量样本中出现有1个bit错误,现在一般都是保证10k以上次循环

对于单个芯片,可能100k次也没有一个bit错误

网友B:
全写满0,校验,擦除,校验,这样循环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测试方法和你不一样

好像是把所有的存储单元写0x00,再擦除为0xff,连续循环直到,批量样本中出现有 ...

这个样子啊,可能是我理解的有点偏差,那我整个擦除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写满0,校验,擦除,校验,这样循环测试

好的,我试试~3Q

网友C:
而且还要高温老化,数据要保证一段时间后再读取不出错。

网友D:
EEPROM有标准的测试方法:write 0x5a to address n and write 0xa5 to address n+1; read back these data, increase the success time by 1 if the data is right; write 0xa5 to address n and write 0x5a to address n+1; read back these data, increase the success time by 1 if the data is right;。我记得没错的话,很多电表厂家都是这么测的

网友E:
整个区域不停的读,写。还要时不时断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区域不停的读,写。还要时不时断电一下。

我晕,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还要高温老化,数据要保证一段时间后再读取不出错。

沃日,那还是算了,我还是用理论值计算一下产品的寿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EEPROM有标准的测试方法:write 0x5a to address n and write 0xa5 to address n+1; read back these data, ...

我理解的太简单了~

网友:
003  规格书好像是说  rom区域  100次 保证               EEP区域好像是 10W 次擦写

网友:
用铁电吧 别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