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线路,控制继电器可以省电。

楼主(2017-08-23):
今天看到个线路,控制继电器可以 省电,过来分享下。
控制电流电阻要选好哦,防止部分产品不工作。

网友:
图1的功能 一个IO口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先直流稳定吸合,再PWM

网友B:
用继电器的电路缺这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直流稳定吸合,再PWM

这样也可以?又学了新姿势。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的电路缺这点电?

有些继电器发热太大。电压低了又不能可靠闭合。不止是要省电。

网友:
表示多此一举,不缺这点电,要是时间长那也没关系,经常用的G6B系列的一直长时间几小时的工作,没问题,电磁线圈有点发热正常,但是还没到损坏的地步,这些东西厂商都已经做了测试验证 寿命等问题。越是大功率的继电器越没这个问题,看看几十A的接触器,几个小时的水泵控制轻松无压力。
搞搞隔离 如何防干扰才是正解。

网友:
我之前也用过图二的电路,吸合没问题,但是怕振动。电阻取小了节能不明显,取大了振动后适当不会吸合了。电阻要根据继电器最小吸合电压结合继电器本身电阻计算下串联后电压再高一点。要省电不省钱用磁保持

网友:
实际上,即使是PWM,也不能占空比太小,继电器吸合不可靠,实验很多次,还是全电压最可靠

网友:
用在产品上,这点电流不敢省。

网友:
图一是一个吸合,一个保持信号吧

网友:
ON-OFF 频率不高场合,改用擒纵器好了.

网友:
楼主我告诉你 你这样搞可能会被干死 你看所有的工控设备的继电器都是直接驱动的,多一个原件多一个故障点,并且长期使用后继电器 电阻 电容特性变化后不知道会怎样。可能现在很好用,五年后一大批的返修等着你。真正省电的会不用继电器 或者磁保持继电器。但这并不代表这个电路没有用,在特殊的必须使用继电器还得还要控制功耗的场合,那就算作牺牲一部分稳定度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上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应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长时间吸合的场合一般用常闭触点,要断开才耗电

网友:
如果必须用继电器,还要省电,就用磁保持继电器,不要用这种不可靠的方法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正解

楼主:
  抛砖引玉   ,  还是不错的。  学习了。

网友:
学到了还有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不能长时间闭合的继电器?质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