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立创做SMT久矣,出现一例不良。

楼主(2017-08-23):
图上朝下的这一侧一点锡都没有。。。
看来最后的检查环节只是一个过场。
其实右边那侧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我也做了一次,发现有个别元件一端引脚是少锡的!只有一二片,懒得去投诉了!

网友:
发觉你们用的过孔都好大

网友:
发觉你们用的过孔都好大
+1

网友:
我碰见了3次,SOP8的LM393一个管脚翘起来,同样的问题

不过JLCSMT的服务挺不错的,没了JLC还找不到下一家

楼主:
大孔是担心出现一些加工不良问题。一般我只设置两种孔。
电源0.7的孔,信号0.5的孔。目前为止在嘉立创打样n多次了,还没出现过孔问题。

网友A:
过孔我一般只用一种规格,外径0.6内径0.3,电源或者其它大电流的地方多打几个过孔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孔我一般只用一种规格,外径0.6内径0.3,电源或者其它大电流的地方多打几个过孔连接! ...

我和你差不多,不同的是我用0.7/0.3

网友:
你不会指望最后的检察环节给你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检查吧

网友:
我的翘起来两次,SO8贴反了一次

网友:
我也喜欢大过孔

网友:
基本都用焊盘代替过孔,统一0.6/0.4

网友:
检讨,改进及优化

网友:
我的标准过孔:0.7/0.4

网友:
我也是统一过孔尺寸,0.8/0.3

网友:
我是0.8/0.4,没出现过问题,电源就多放点过孔。

网友:
样板,不管哪家做,良品率都高不了!
靠人检查,那也是碰运气,只有几个样板,没有可对比性,很难检查出来。

网友:
看来就我比较BT,我用的0.5/0.3的孔;BGA扇出时养成的毛病。

网友:
一般只用 0.3 / 0.6 一个不够 打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差不多,不同的是我用0.7/0.3

我折中 0.7/0.35 大电流过孔不盖孔 锡膏层加个0.8的孔

网友:
从SMT到过孔,楼歪了

网友:
锡膏没印上
这种焊后AOI测不到吗?
有印后的AOI应该可以吧

网友:
  已经很满意了,有个别元件坏的。    现在这样都很高兴  哈哈。

网友:
做多了总归会有遗漏的,加强检测就行了。TQFP的自己补补就行了。现在没有BGA的,如果那个出问题就死翘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我一般只用一种规格,外径0.6内径0.3,电源或者其它大电流的地方多打几个过孔连接! ...

过孔我一般只用一种规格,外径0.6内径0.3,电源或者其它大电流的地方多打几个过孔连接! ...
+1

网友(2017-10-21):
其实0.8/0.4是最好的,我也是这么用的
偶尔放不下就用0.6/0.3

网友:
过孔好大的+1

网友:
我怕出现过孔不通,我都用0.6的内径,实在放不下才0.4  原来你们0.3都没问题,。。下次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