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DM-K64F PCB文件格式转换(Allegro到Altium)

楼主(2017-08-24):
要给FRDM-K64F模块做块底板并配套一个外壳,需要确定几个接口相对于排针座的准确位置。
在用的Altium V14.3.20 Input Wizard未安装文件转换工具,求助坛友帮忙。

附上需要转换的.brd文件。

该文件来源于NXP官网:http://www.nxp.com/downloads/en/ ... oards/FRDM-K64F.zip

网友:
装个ALLEGRO 不是更靠谱一些

网友:
拿去测吧

楼主:
非常感谢!

amoBBS真是一个好地方

网友A:
仁兄,有时间帮转两个文件吗?Allegro到PADS 9.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仁兄,有时间帮转两个文件吗?Allegro到PADS 9.5

电脑没装pa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没装pads。。。

我没有装 Allegro,有Allegro Layout文件,帮转成2005版本的.asc文件就OK了,我能用PADS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没装pads。。。

帮转下,仁兄

网友C(2017-09-29):
兄弟能给个教程吗?网上找了一些Allegro到Altium的教程,没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能给个教程吗?网上找了一些Allegro到Altium的教程,没搞定!

大哥, *.brd 文件直接拖放到AD软件里, 然后就可以下一步、下一步了。不过转换后,PCB会有些许错误。需要自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brd 文件直接拖放到AD软件里, 然后就可以下一步、下一步了。不过转换后,PCB会有些许错误。需 ...

之前就是这种方法弄的,但是处理完之后不是丢东西,就是封装变了,需要二次处理,所以一直想看看有没有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