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帮我将step转为autocad格式,谢谢!

楼主(2017-08-24):
不知道能不能转,我需要根据外壳设计一个电容触摸屏,实物无法测量倒角的尺寸,希望能导入CAD实际拼一下,谢谢

网友A:
step没法直接转cad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没法直接转cad格式

原来转不了,也不能把某个视角转为cad,我只需要正视图

网友:
step不是3D图吗?直接在3D软件里画出来啊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