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总线上,两个发射,会不会烧485的片子?

楼主(2017-08-24):
问题是,使用红外遥控器的地点距离接收主机,有100米的距离。在使用这边,左右长有30米。
在使用这边左右各安装一个红外接收头,用485把红外信号并联后送到100米外的主机。
在485总线上,两个一直工作在发射方式,当一个发送数据,另一个不发送数据时,会不会烧片子。

                                                 红外接收头
                                                 |485
主机---------------100米--------------------|
                                                 |485
                                                  红外接收头

网友:
每个发射端AB线上各串联一个20欧电阻。

网友:
如果速度不高,线不长的话,可以串电阻试试,保护下

网友:
串PTC 保险丝

网友A:
合格的485芯片有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发送状态下把两个输出短路也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格的485芯片有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发送状态下把两个输出短路也不会烧

谢谢回复。心里有底了。
我自已再实验一下。

网友:
不受控制的485分机总归是个麻烦事,如果分机有自动检测功能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