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控制卡中一套16点阵的字库,如何变换为18 20 22 24等点阵?

楼主(2017-08-24):
LED控制卡中一套16点阵的字库,如何变换为18 20 22 24等点阵?
我在一个LED控制卡软件中(APP版本),看到可以设置字体的大小,不知是在手机中处理好,传输到控制卡中直接显示,还是单片机端处理的?

网友:
点阵字库,没法放大缩小。

网友:
点阵字体不可能变换的,可以变换的都是矢量字体,就是电脑手机上用的那种字体

网友:
做成图片格式发送到控制卡,想要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

网友:
APP上可以设置字体的大小,应该是在APP上作比例缩放

网友:
应该在传输前转换成图片了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 app 的话,完全可以将生成字模放在服务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