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淘宝上的Win10激活码靠得住吗?

楼主(2017-08-24):
   有台NUC,自己装的Win10,一直提示需要激活。

   看到淘宝上有卖激活码的,支持重装后再激活,比如下图,不知道这类激活码是否靠得住?

网友:
就10块钱,买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win10,同一台电脑正版激活的,重装系统后联网后自动激活

网友:
坛里有激活码的,我之前装WIN10激活过

网友:
买过,可以激活,但靠不靠得住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激活码多数是企业大客户的,用起来一般没问题

网友:
我就是买这个的激活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买过,有些用了一年左会提示需要重新激活

网友:
不是有个带辅助功能版本的可以免费激活。

网友:
直接用带kms服务器的路由器,安全方便,基本通杀微软家的产品

网友:
昨天买了个win8.1的激活,然后升级win10,到目前没问题

网友:
可以激活,但注意买了马上就得激活,过久了就不行了

网友:
我买过,自己花了半天都没办法破解,最后无奈淘宝。确实可用,记得是8块钱。用了几个月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A:
求楼主私信链接。

网友:
买过四五次了,次次都可以的

网友:
可以,我买过激活过两台。

楼主:
好的,那就去买一个,谢谢各位。

网友:
用了一年多。不错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万能的x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私信链接。

有何指教?可以发站内信。

网友:
LZ试得怎样呀

网友:
我买了一个不支持重装的,然而第二次重装系统时候,却自动激活了。

网友:
可以先装WIN7激活升级为WIN10后面不管怎么重装只要连网都是正版WIN10了

网友:
买过几次 可以用 但是重装还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可以用,只是有一个问题.激活后.有些的确重装后也能直接激活,有些就不能,所以这个十块,最好是感觉一次性的.

网友:
我买过两个10块的,都是一次性激活,不支持重装的。
长的用了一年了,短的3个多月了,都没问题。

网友:
我是用激活软件HEU_KMS_Activator_CH_v10激活的,不过每过几个月要重新激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