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LC,这个也算半孔吗?

楼主(2017-08-24):
这个只是座子而已,座子一个管脚一半在PCB外~

楼主:
备注里写上不要半孔工艺就好了。回来后自己把毛刺修一修,这样不按半孔工艺来,不知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备注里写上不要半孔工艺就好了。回来后自己把毛刺修一修,这样不按半孔工艺来,不知可否~ ...

估计jlc不给你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备注里写上不要半孔工艺就好了。回来后自己把毛刺修一修,这样不按半孔工艺来,不知可否~ ...

能,我做过,打个电话告知。但是不能做Smt不懂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我做过,打个电话告知。但是不能做Smt不懂为何

SMT和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啊~
限制条款汰多,还是换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告诉他,直接切就好,好坏不管就行,这个如果要达到半孔效果,按半孔工艺,肯定是算半孔 ...

嗯,好的。多谢~
我这个就是地,关系不大,不按半孔工艺也影响不大的~

楼主:
和嘉立创客服说了,直接CUT一刀,不收半孔费了~

网友:
有一种设计是半边孔的外形(不用导通,不需焊接); 有一种工艺半孔工艺板,也是一半焊盘的情况;
有些不做半孔工艺的,就是按常规板生产后,切一半,这个情况您可以的话:请在第6或第7项的 本订单备注 帮备注:不做半孔工艺。

另外:半孔工艺的板子(需要单独安排,交期相对长一些,批量可能至少晚3天,因可能需等2-3天才排得了一次,中途先锣半边外形再沉铜,影响效率,也影响成本);半孔工艺的板子暂时还没有开贴片打样的工作板,暂时还贴不了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