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VET6 25MHZ晶振负载电容 多大合适?

楼主(2017-08-24):
STM32F407VET6 25MHZ晶振负载电容 多大合适?       10PF是否合适?

网友:
我用的 20pF的,以前用过10pF的,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
HSE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LSE的问题。

网友:
选择电容和你的晶振有关系,可以看看晶振的手册

网友:
顶楼上,看晶振手册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现在用10PF的 运行稳定。   看来手册才是葵花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