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常用的RTC芯片

楼主(2017-08-24):
使用STM32F1系列芯片,担心晶振不起振,请大家推荐一款常用RTC芯片,以前用过PCF8563和DS1302

网友:
为什么不用PCF8563和DS1302

网友:
要求精度高就用DS3231

要求低的话就PCF8563,DS1307

要求中等就是 RX8025

当然价钱也是对应的。

楼主:
以前看其他帖子,发现好多新型芯片,现在找不到了,想问问现在流行芯片;为了和大客户保持一致,芯片好卖,性价比高
谢谢@huarannna推荐

网友:
既然是STM32,那么推荐PCF2129,spi接口的,高精度RTC

网友:
DS3231  很好,不怕晶振出问题,就是贵一点

网友:
一直使用DS3231,除了体积大点、价格高点,其它都是优点。

网友:
RX8025我觉得还可以,价格适中。精度还好

网友:
DS3231最好,当然价格略高

楼主:
DS3231有点小贵

网友:
一直使用DS3231M,有SO-8封装的。

网友:
PCF8563和DS1302 这两个用得最多

网友:
请问最便宜的是哪个呢?
不管国产还是进口,准确与否,能用就行。

网友:
RX8025我觉得也不错,国产有BL8025兼容,价格稍稍低一点,之前论坛里有人说可以做到EPSON RX8025 四分之一的价格,可是一直没找到这么便宜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