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rdfault怎样故障定位

楼主(2017-08-24):
芯片 STM32F103

IAR

看了网上很多故障定位的帖子,照着做了下,始终没能定位到故障代码。

下图是hardfault时的现场截图:

SP的值是0x20004ee4

查看了下SP里面的一些值,定位到的代码时钟是系统相关的一些函数。

但是我故障的程序肯定不在这里。

大家帮忙分析下,也许我的方法不太对。请指教

网友A:
直接上本坛的cmbacktrace,真的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本坛的cmbacktrace,真的非常好用

看了的    其实原理差不多

我这里没有swo输出

先手动找到故障点吧

还有没看明白他那个addrtoline这个exe的用法

网友B:
建议还是用cmbacktrace 花了两天移植 但是给我省下的debug时间远远超过两天 其次和swo没有关系 串口也可以 我用的是jlink的rtt 还有那个addrline也很简单 只是敲下命令行复制进去 有问题可以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用cmbacktrace 花了两天移植 但是给我省下的debug时间远远超过两天 其次和swo没有关系 串口也可以  ...

我看addr2lne  命令的时候    有一串十六进制数   干什么用的

网友:
经验所得,一般是访问数组越界或者指针越界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开了中断,没有写中断函数??

网友C:
通过 链接寄存器 查看 是从哪个地方跳转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 链接寄存器 查看 是从哪个地方跳转过来的。

LR 是 0XFFFFFFFFF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addr2lne  命令的时候    有一串十六进制数   干什么用的

应该是给你展示函数调用关系的  你可以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哪位可以通过图中寄存器的值   和内存的值  找到问题代码的位置

网友:
断点看callstack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