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USB5V输入的双节锂电串联充电芯片

楼主(2017-08-24):
RT,不需要考虑平衡充,当然有这个功能也行,价格最好2RMB内吧

网友:
johnwatt有,serigy有,mps有

网友A:
上海如韵、南京拓微有楼主需要的!

网友B:
有没有10串的,可以升降压的芯片,我的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10串的,可以升降压的芯片,我的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

LTC4020.补齐字数

楼主:
价格好像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如韵、南京拓微有楼主需要的!

TP5100好像比较适合,哪位有用过的,没啥缺点就选了,我要用5V输入8.4V的方式

网友:
SY6982E,
SY6982E is a 3.6-5.5V IN , 2A two-cell synchronous
boost Li-Ion battery charger integrates 1MHz switching
frequency and full protection functions. The charge
current up to 2A can be programmed by using the
external resistor for different portable applications and
indicates the charger current information simultaneous.
It also has a programmable charge timeout for safety
battery charge operation and a programmable input
voltage threshold for adaptive input current limit.
SY6982E can disconnect output when there is output
short circuit or shutdown happens. It consists of 18V
rating FETs with extremely low ON resistance to
achieve high charge efficiency and simple peripheral
circuit design.
SY6982E along with small QFN3x3 footprint provides
small PCB area applic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TP5100好像比较适合,哪位有用过的,没啥缺点就选了,我要用5V输入8.4V的方式 ...

TP5100 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拓微的片子,我是这辈子都不想用了。烧芯片烧的我都心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P5100好像比较适合,哪位有用过的,没啥缺点就选了,我要用5V输入8.4V的方式 ...

建议还是优先考虑上海如韵的,我用过的感受是上海如韵的比拓微要稳定一些!

楼主:
看了楼上的回复,吓得不敢用5100了,还好没画图,不然又白干了。

SY6982E看参数啥的都符合,就是价格高点,JLC小批量也要3块多,勉强可以接受,如果没有更好的推荐就用它吧。

网友B:
感谢,有没有10串均衡的芯片。我搜到的最多就5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有没有10串均衡的芯片。我搜到的最多就5串的。

日本精工,锂光都有,一般都是5串以内的,不过都是可以级联的;
国产的可以看 中颖的,用在民品上没什么问题的,我一直在用。
不差钱就看 TI 的 肯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精工,锂光都有,一般都是5串以内的,不过都是可以级联的;
国产的可以看 中颖的,用在民品上没什么 ...

我在TI找到10串的了,准备用ti的了,精工和理光都是6以内,我在淘宝看都是单芯片级连好多,可能都是为了扩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精工,锂光都有,一般都是5串以内的,不过都是可以级联的;
国产的可以看 中颖的,用在民品上没什么 ...

这几天看LTC的资料,不知道你用过没有,我有个疑问:下面是4000的应用:

下面是4020的:

我感觉4020应该是在4000的基础上设计的,省去了4000还需要配置一个专门的DCDC芯片,我比较疑惑他这里有个Vout输出,因为电池充电肯定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面Vout实际是不是在变化?不能当一个恒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