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流正反转(三插) 转直流正反转(两插)思路

楼主(2017-08-24):
原主板为交流正反转马达的三插接口,现打算兼用直流电机,要做一个转转板,,

想了一陈子,没有合适的思路, AC220V    100W DC 碳刷电机,,

网友A:
请搜“相序判断 电路”,然后用它控制H桥去控制直流电机。
不行就用单片机ADC去判断相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搜“相序判断 电路”,然后用它控制H桥去控制直流电机。
不行就用单片机ADC去判断相序。

补充一下,上面的是单相交流电机,已经通过两个继电器切换主副绕组,进行感应电机正反转,启动电容是外接的,

想法是只通过引出来变三插换直流电机正反转,原主板不打算改,,

网友B:
交流电容启动电机三个端子,L N L跟洗衣机样左右轮流通电。换向要求不严用继电器接两个整流装置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容启动电机三个端子,L N L跟洗衣机样左右轮流通电。换向要求不严用继电器接两个整流装置也行吧 ...

也想过这样,,但是两个整流块的正负极是互接的,,正转路通的时候,反转路的负极被接上+ 220V电压的,反过来也是,。这样能长期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想过这样,,但是两个整流块的正负极是互接的,,正转路通的时候,反转路的负极被接上+ 220V电压的,反 ...

不会表达 看图两个整流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表达 看图两个整流行不

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表达 看图两个整流行不

这样是半波的

网友B:
呵呵,元老都关心了。我不专业没AD 也没CAD 不好画图,我意思换向不严格就将就这样

网友C:
单相交流电机正反转是改变2绕组电流的相位差实现正反转,所以无论电容在电机旁边还是控制手柄里面,必然三头的插座,一个公共一个是没有串电容一个串电容。也就是三个端子都带电的。所以楼主说清楚电容在电机哪里还是在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相交流电机正反转是改变2绕组电流的相位差实现正反转,所以无论电容在电机旁边还是控制手柄里面,必然三 ...

电容在在三脚插座以外,与马达配套组件,,所以,原主板是两个继电器负现切换两个正反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元老都关心了。我不专业没AD 也没CAD 不好画图,我意思换向不严格就将就这样

意思要外加继电器,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