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源接头的地线PE

楼主(2017-08-24):
电路板是通过一个电源适配器供电的,220VAC转换成15VDC
电源适配器接L N PE,   15VDC通过线,接到电路板上的插座,通常是 DC-005直流电源插座 5.5*2.1mm

电路板有 +15V  0  和 PE, 可是这个 DC-005直流电源插座  没有PE线

请问,有什么线,可以把电源适配器的PE连到电路板上吗

网友A:
单独通过电路板的铜 接地,不可与开关电元的接一起,那样的话开关电源的干扰会影响到低压这边,
串联接地也不符合一点接地的规范。 低压侧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通过电路板的铜 接地,不可与开关电元的接一起,那样的话开关电源的干扰会影响到低压这边,
串联接地也 ...

谢谢~~ 明白了

网友B:
楼主是用GSM40A的电源?量下PE和DC头的地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GSM40A的电源?量下PE和DC头的地有惊喜。

啊?

难道PE和DC是连通的?

我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独通过电路板的铜 接地,不可与开关电元的接一起,那样的话开关电源的干扰会影响到低压这边,
串联接地也 ...

啥意思,没有听明白,能否麻烦再讲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意思,没有听明白,能否麻烦再讲一次

意思就是低压侧的设备,可以浮地 ,或者遵循一点接地,将外面的敷铜(通常网络选的”GND”),通过螺丝柱接大地(可串联磁珠或0欧电阻)。
特别是工业设备,(除电路板是高频外)都是遵循就近一点接地,工业的伺服 显示器 屏蔽电缆等,如有多点接地,因为内阻不一样,会产生电流,反而会烧坏或干扰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