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不用CPLD了?EPM240要20多了?

楼主(2017-08-24):
现在大家都不用CPLD了?刚了下JLC的价格EPM240要20多了?这个难道大家都用几块的CPU了?

网友:
上tb嘛.便宜.

网友A:
都改MAX V 了十块左右

网友B:
fpga随着主流用量的减少,产量下降,价格也会上涨。

网友C:
Altera早就停止低密度器件的支持了,换lattic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tera早就停止低密度器件的支持了,换lattice吧~~

从JLC的供货看,貌似用的也不多。看来在一些场合只能用多个CPU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都改MAX V 了十块左右

具体啥型号能推荐下不?

网友:
只能选Lattice了

网友:
lattice 那种价格便宜?

网友:
lattice我是用了XO2-256,原来用的570

网友:
20多元也太贵了吧,我记得2014年时7元多买过(不含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fpga随着主流用量的减少,产量下降,价格也会上涨。

请教主流用量减少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主流用量减少的原因?

个人猜测:
1.MCU现在变的强大,,比如STM32H7  ,原来必须用FPGA的,,现在 用MCU搞定
2.开发成本高,比起MCU来说
3.价格相对于MCU来说还是有点高,
4.这个可能也不是什么原因,就是破解成本,很多FPGA都是外挂FLASH,,一读程序就出来了,MCU相对来说就复杂点,,我也见过,,不是外挂FLASH来配置程序的,,而是单独用一个MCU来配置程序,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破解.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全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JLC的供货看,貌似用的也不多。看来在一些场合只能用多个CPU了

除了立创商城以外,还有云汉芯城之类的,都看看呗。lattice远比altera的要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猜测:
1.MCU现在变的强大,,比如STM32H7  ,原来必须用FPGA的,,现在 用MCU搞定
2.开发成本高,比起MCU来 ...

第4点不同意啊,低密度cpld也是内部集成flash的,熔丝位设了以后读不出来。

网友:
CPLD 不用外部配置的,都是直接再芯片内部。只有FPGA需要外部FLASH。

网友:
我在用570,现在也准备改用Lattice了,altera开来打算放弃低密度cpld这一块了。
570一直在涨价,而且今后的采购可能都是问题。

网友:
cpld和小规模的fpga还是选lattice吧 x基本没有 a也会慢慢抛弃

网友:
因为定价权在intel手里,比较操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具体啥型号能推荐下不?

ALTERA 5M40ZE64C5N CPLD TQFP-64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LTERA 5M40ZE64C5N CPLD TQFP-64

谢谢        ~我去看看资料~这个资源比240多不?也是内置flash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谢谢        ~我去看看资料~这个资源比240多不?也是内置flash吧?

5M40ZE64C5N 这个型号jlc也买不到啊

网友:
用lattice吧,价格便宜,供货好

网友H:
用LATTICE好处一堆堆的,特别是消费电子市场几乎占袭断地位。ALTERA和XILINX根本就不是用来做普通产品的,只能用于工业化产品,医疗,仪器等成本不太敏感的行业。

网友:
lattice要垄断消费电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5M40ZE64C5N 这个型号jlc也买不到啊

找代理,现在是HKD 10.8, MOQ / SPQ : 960 .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LATTICE好处一堆堆的,特别是消费电子市场几乎占袭断地位。ALTERA和XILINX根本就不是用来做普通产品的, ...

lattice的资料很匮乏啊…… 不像xilinx从硬件的电源时钟布线到软件ip核、综合怎么弄比较好,有哪些坑随便搜就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