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半桥半桥电磁炉的疑惑

楼主(2017-08-24):
众大神,小小工程师最近接到一个案子是做一个5000W的半桥电磁炉,在网上找到资料比较少!
想请教大神们这方面主要需要补充什么知识呢,有没有相关的书籍或是资料可以告诉我。
网上说电磁炉是逆变电源的一种,是否应该从逆变电源开始学习呢?

请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直接给你一篇ST的电磁炉AN吧,看完应该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你一篇ST的电磁炉AN吧,看完应该有收获

感谢感谢,您太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你一篇ST的电磁炉AN吧,看完应该有收获

在调ST的这个方案, 功率级一直出状况,IGBT和 IGBTdriver 坏了很多

网友:
爆炸声音响不响

买一个商品电磁炉 来山寨才是正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ST的这个方案, 功率级一直出状况,IGBT和 IGBTdriver 坏了很多

炸功率管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更优的方案?

网友:
山寨的好也是一种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你一篇ST的电磁炉AN吧,看完应该有收获

不错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功率管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更优的方案?

貌似IGBT Driver 参数有硬伤,还在调试。  结论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调ST的这个方案, 功率级一直出状况,IGBT和 IGBTdriver 坏了很多

我以前研究过,新手最好是买一个成品来研究比较快!

网友:
给你个建议,买个调压器来先将电压调低了再做研究,等电路稳定了再将电压调到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