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函数中的函数传递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7-08-25):
请教个“函数中的函数传递指针的问题”
例:
void fun(uint8 * str)
{
        pintf(*str);
}

void fun1(uint8 *str)
{
        fun(str);
}

int main(void)
{
fun1("您好")
}

最后能输出“您好”吗?

函数内容没意义,只是想问问这种写法是否正确

网友:
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改成printf(str);或者printf("%s",str)才可以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3楼正解,指针没问题。printf用错

楼主:
我在程序里搞错了。
*i++;

(*i)++;
是不一样的。查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