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速与相电流的内在关系

楼主(2017-08-25):
请教路过的高手:系统负载一定,仅电机速度在变化,此时为满足带载情况,电机相电流(或合电流)与转速有何内在关系。

网友A:
速度越快,扭矩越小,能带动的负载越少,相应的电流会变小。

网友B:
问别人的帖子, 标题就不能加上"请教" 或者 "咨询" 的标识吗.?

弄成陈述句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越快,扭矩越小,能带动的负载越少,相应的电流会变小。

说的是。可有转速和相电流关系的数学公式,比如I=De^(f/f0)之类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别人的帖子, 标题就不能加上"请教" 或者 "咨询" 的标识吗.?

弄成陈述句是几个意思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