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平衡充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7-08-25):
2s即俩节里电池串联.我老大和我说,平衡充就是俩节电池电压不相等,我们把其中一块放电到和另外一样的电压,

然后,在一起充电.这样才能保证最后俩快电池的电压几乎是一样的.

我想问下你们有清楚概念的吗?和我说说你们的.

网友A:
这说的是被动平衡,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的是被动平衡,说的是对的

那这种平衡冲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阿?  我以为是动态调整哦.

网友B:
是在充电时将二块电池的电压搞好成一样。
初动式是设定一个平衡开始电压,某一节电池充到这个电压,平衡电路将对这一节电池按设定电流或设定电阻局部放电,使其它电池的电压可以上来。
主动平衡是将充电时电压较高的一节电的电荷移到相对较低的那一节上去,使二节电的电压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充电时将二块电池的电压搞好成一样。
初动式是设定一个平衡开始电压,某一节电池充到这个电压,平衡电 ...

哦哦,你这么说我就懂了,那么被动的那种效果应该更好吧.

就是最好充的电压最相近的是被动的这种吧.

网友:
刚看完的:http://libattery.ofweek.com/2016-01/ART-36001-11000-2904880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你这么说我就懂了,那么被动的那种效果应该更好吧.

就是最好充的电压最相近的是被动的这种吧. ...

主动是最合理的,被动的会发热,就是多余的能量变成热量放掉了,当较多串的的时候,被动平衡可能会造成BMS板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