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函数中if分支里定义局部变量,会分配变量空间吗

楼主(2017-08-25):
大家好,我有一个关于C程序的基础问题需要解答:

void Function(U8 a)
{
   U8 b;

   if (State == TRUE)
   {
      U8 c;
   }
   else
   {
   }
}

如上函数:
1.如果if条件不满足的话,变量c还会创建吗?

2.如果问题1的答案为是,那么函数是否在进入时,不管如何,都会首先分配变量空间,然后再执行程序?

网友:
看编译器吧,应该都是会分配空间的

网友:
有用的分支,就要分配。

你自己写个代码,去看看对应的汇编实现,就知道是个怎样的情况。

网友:
在那个地方定义与你在开头定义的效果是一样的,进入函数时就会分配空间。

网友:
局部变量占用栈的空间

网友:
除非是预编译的条件判断,否则都会被分配空间

网友:
以下是我个人理解:

1,State是函数运行时得到的值(编译器在编译时根本不知道这个State最终的取值,所以局部变量c是肯定需要分配内存的)。

2, 分配这个内存是否一定需要用到栈(个人觉得)是不一定的,可能是直接使用通用寄存器(如果还有空闲通用寄存器的话)。

网友:
按照C语言的规定,只保证如果程序进入该分支,则这个变量肯定会被分配(可能分配在栈上,也可能是在寄存器)。
如果程序没有进入该分支,则这个变量的内存是否分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编译器(也可能取决于编译器的设置,比如是不是开优化都可能不一样)。该问题无意义。
对C++,额外的保证是,如果程序没有进入该分支,即使这个变量一进函数就被分配了内存(这是合法的,而在进入if之后再分配内存也合法),也不能执行他的构造函数(如果他是个类变量,有自定义的构造函数的话)。
也就是说可以保证构造函数只有进入该分支的情况下才被执行。同样它的自定义析构函数也只有在进入该分支的情况下才被执行(如果它从来没有被构造出来过,那么当然也不该被析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