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高手,mega128PC0 驱动CD4053的问题?

楼主(2017-08-25):
你好,我们一个设计用了mega128PC0 驱动CD4053,A B C ,
ABC是链接在一起的,问题是:PC0 驱动高电平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但是驱动低电平的时候,有时候是1.8-2V之间,应该是低电平,为什么是在1.8V
左右呢?有的更换MEGA128,可以解决问题,有的更换了MEGA128也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正常的驱动底片大概在0.6V左右。

这个驱动电压不正常,开关稳定的接通的状态不稳定。
请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没用过,我觉得应该是io口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以加个1k的下拉电阻试试,或者增加个三极管扩流。

网友:
给出整个的原理图看看吧,这个只有4053啥信息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