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F103C8上电不启动问题

楼主(2017-08-25):
设置:内部晶振52000000MHz,外部晶振脚悬空,跑的是freeRTOS,可以知道的是程序没问题,原因如下
现象:如果连接ST-Link V2点击直接在线仿真(那个放大镜内红色的d字图标),然后直接run,这样就可以跑起来
          如果只是直接下载则跑不起来,断电重新上电还是一样,断电重新上电还是一样,断电重新上电还是一样。
判断:串口有无信息输出
不知道哪位有碰到过这种现象,求教

网友A:
:内部晶振52000000MHz? 什么意思?

网友:
确定程序烧在flash上???

网友B:
1、估计你用的是IAR 然后你现在的程序设定的地址并不是从0x8000000开始的,所以要么把bootloader烧进去,要么把程序的偏移地址改回来
2、有量过晶振有起振了吗

网友C:
有没有看复位电路,晶振电路的波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晶振52000000MHz? 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笔误。是5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估计你用的是IAR 然后你现在的程序设定的地址并不是从0x8000000开始的,所以要么把bootloader烧进去,要 ...

用的是MDK5.15,地址是从0x08000000~0x0801FFF
试过可以用串口1烧录成功,但就是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看复位电路,晶振电路的波形怎么样

用的是内部晶振,没用外部。用外部晶振的另外一块板子就没有问题,程序除了设置内外晶振那里,其他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内部晶振,没用外部。用外部晶振的另外一块板子就没有问题,程序除了设置内外晶振那里,其他一样 ...

看看STM32 的BOOT脚 使用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