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11 主页被强行为go.microsoft.com的问题,谁有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26):
近期使用IE11, 发现IE11的主页会被强行设置为go.microsoft.com, 同时跳出网页http://www.msn.com/zh-cn, 重新设置后, 重新打开IE又会恢复. 将系统恢复到之前的Ghost备份, 也同样如此. 可以说比百度更流氓.
面对微软的如此恶行,谁有解决方案?

网友:
最简单最省力的办法,GO一次,点一下确认就行了。
比较复杂的办法,就是下载一个常用的电脑管理软件,包括那些流氓做的工具,或者,找注册表一个个地改

网友A:
这么是默认首页  IE应该是不会锁定首页的  你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是默认首页  IE应该是不会锁定首页的  你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没有锁定首页,你试试ie11

网友:
这肯定是流氓软件干的,刚前几天刚遇到同样问题,没办法,重装系统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是你被流民恶搞不要赖微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锁定首页,你试试ie11

我不用ie 用chrome 但是ie11首页也是自己定的bing  不是你说的

网友:
习惯就好。相应治疗一下强迫症。

网友:
我还特意要这个首页了,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随意改,不存在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我的也这样,查了一下,说是装了KB2929437补丁的缘故。

网友:
搜了一下,修改hosts文件就可以。在hosts文件加入“127.0.0.1  ieonline.microsoft.com“

网友:
前两天被hao123给强奸了,找了好久都没有解决办法,被逼无奈重做系统,心里真是一万之草泥马

网友:
有举报hao123或者2345这种网站的地方吗?这种只要中了就基本没救了

网友B:
我的也是改不了,而且会打开一个后会自动打开第二个,2个网址是不同的,但是界面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改不了,而且会打开一个后会自动打开第二个,2个网址是不同的,但是界面是相同的 ...

看13楼

网友:
为毛我的没事?这就奇怪了!
IE11 WIN10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快捷方式的目标位置,是不是后面带有一个网址链接,正常都是可执行文件的位置。

网友C:
我的可以修改啊。win7+IE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修改啊。win7+IE11

可能你有个补丁没有装,装了之后就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