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解电容放置在什么地方较好

楼主(2017-08-26):
如图,两个电路中电容的不同位置哪个更好?还是效果差不多?

网友:
我觉得放前面好,后面再加一个470的

网友A:
一般放在电源入口附近。

网友B:
第一个,第二个有点奇怪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1、电容在前面时,假如后面负载跳动较大且电流也较大时,能有效平滑电源,对电源起到一定缓冲作用,对于电池工作的设备也可以提高电池的寿命。但由于取样电阻的隔绝,在负载需要瞬时较大功率时可能表现出较为吃力的现象,且取样电阻两端的取样电压跳动也会较大。   2、电容在后面时,此种情况跟图1是相反的,即可提供较大的瞬时功率且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较为平滑,但对电源的冲击较大,可能会影响电池寿命。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第二个有点奇怪

我是这样想的:1、电容在前面时,假如后面负载跳动较大且电流也较大时,能有效平滑电源,对电源起到一定缓冲作用,对于电池工作的设备也可以提高电池的寿命。但由于取样电阻的隔绝,在负载需要瞬时较大功率时可能表现出较为吃力的现象,且取样电阻两端的取样电压跳动也会较大。   2、电容在后面时,此种情况跟图1是相反的,即可提供较大的瞬时功率且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较为平滑,但对电源的冲击较大,可能会影响电池寿命。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放在电源入口附近。

我是这样想的:1、电容在前面时,假如后面负载跳动较大且电流也较大时,能有效平滑电源,对电源起到一定缓冲作用,对于电池工作的设备也可以提高电池的寿命。但由于取样电阻的隔绝,在负载需要瞬时较大功率时可能表现出较为吃力的现象,且取样电阻两端的取样电压跳动也会较大。   2、电容在后面时,此种情况跟图1是相反的,即可提供较大的瞬时功率且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较为平滑,但对电源的冲击较大,可能会影响电池寿命。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我认为应该第1种,取样电阻需要实时反映负载的变化,给过流保护等提供实时性。

网友:
觉得第2种比较好,取样电压较平滑。

网友:
第3种,不需要那么大的电容

网友:
支持第二种,取样会多一点滤波的效果。

网友:
管它呢,上电示波器夹上实际看看

网友:
两种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差异吧,看PCB布局,哪里方便放哪里

网友:
只有第一种,第二种理论上,大电容充电时候可以理解供电电压直接放到你的运放上面,直接干爆。

网友:
选那种了?